[其他] 拆个电推子的电池

楼主(2022-02-12):
拆个电推子的电池

网友:
这个貌似带充电电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估计充电器是3V的。

网友:
焊俩并联14500锂电池进去续航翻好几倍并且丢一4056里

网友:
两个镍镉不如换成锂电耐用

网友:
我改了电池盒,用的18650串两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那款铝杆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