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高手们搭救一把我的建武TK208对讲机吧

楼主(2022-02-12):
年前把老对讲机建武TK208拉出来想改造成磷酸铁锂电池,费了老大功夫采购了电池和充电芯片加8脚继电器,设想是做成插USB就并联充电拔下来就串联放电,为了小型化就拆了机子里面的喇叭和mic座子,腾出一点点地方来放置继电器,本来设想很丰满一切安好,临到装起来的时候一试机发现喇叭不响,mic发射没声音,一下子透心凉。后来鼓捣半天把mic座子的几个脚焊在一起,最终的结果是喇叭正常,但是mic还是发射的时候没有声音,发射功率指示条正常,别的机子也能收到信号,就是麦克风不出声音。网上翻资料说是一个集成芯片有毛病,这还怎么搞,我又不会修,找人修的话也划不来。
请教下大家,拆除mic座为什么会导致话筒无音这种现象,看看还能挽救不。
排线换过,mic跟另外一只机子也换过,都没有问题。
1是暂时宣告不治的机子。
2是网上说的4558集成片,好像是管放音频大的。
3是拆除喇叭和麦克座的前板。
4是网上找到的故障介绍。
真是这个芯片坏掉的话就没有挽救的必要了,修起来花费太多了。

网友A:
208实在太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品,估计是乱改电路,导致烧了某零件了,现在没什么维修价值。

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复杂,你非要想用USB充电的话,直接买个几块钱的升压模块,将5V升到8.4V,直接在串联的电池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8实在太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品,估计是乱改电路,导致烧了某零件了,现在没什么维修价值。

其实你 ...

本来就是这么弄的,一个是升压板电流小,另一个是想体验下磷酸铁锂有多猛。结果聋子治成了哑巴。

网友:
不需要继电器啊 只需要改充电器和用电器的触点就行或者说插头

  在用电器为位置是 23短接 1+ 4-     在充电器位置 则是 1 3正极  2 4负极    电池侧就是 两块电池的正负极都单独接出来了

网友:
一级一级注入音频,看那一级有问题

网友:
有那种直接USB直充2串锂电的充电版,

网友B:
耳机和手咪插座里面多有触片,你拆了肯定没有送话和声音

网友C:
话筒飞线接上,拆后线路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和手咪插座里面多有触片,你拆了肯定没有送话和声音

非常感谢,但是我是维修小白,看意思手咪座子内部23和45是通的,我已经把板子上的对应点焊起来了,应该还是有个啥地方不合适,是不是机子当成了外部手咪麦克,内部麦克风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筒飞线接上,拆后线路断开了

飞到麦克座的23和45点上么?

楼主(2022-04-30):
反馈一下,放假了有时间搞了,按照上面大佬给的线路图就是把耳机插座四处共8个触点接起来就好了。
本来这四处触点在插座内部平时连在一起的,把插座拆了就断开了,恢复连接喇叭和麦克都正常了。
就是连线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排线还是啥地方搞的不太好,按发射按钮时有时候麦克启动不了,偶发性毛病不知道啥毛病,不搞了。

楼主(2025-05-16):
忘了说搞好了,是麦克风的一个焊点跟其它的连一起了,重新焊就好了,后面没有用磷酸铁锂,改用2个软包,配4057小充电板加一个欧姆龙8脚继电器,做成了插入5v切换并联并充电,拔掉5v切换到串联。电池不均衡的情况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