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台OPPO A59S手机屏碎,有啥用不?

楼主(2022-02-12):
查了配置是MT6750+4+32的,系统是Android5.1,即使换屏也可能没啥大用吧,我能想到的是拆个Flash做U盘?
不知道自带的Flash读写速度怎么样,找个主控板做SSD可行否?

网友A:
我记得是EMCP的,221脚的好像,你这外壳还好不,外观好的话我有个一样的,你需要U盘可以把我这个32的带主控板做给你,互换(WX:sq1106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EMCP的,221脚的好像,你这外壳还好不,外观好的话我有个一样的,你需要U盘可以把我这个32的带主控 ...

外观一般,明天拍给你看下,说实话对U盘没啥需求,现在有个16G的暂时够用...

网友A:
好嘞,外观比我这个好点就行,我这挂机用,已经挺烂的了

网友:
docker啊,好像很多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嘞,外观比我这个好点就行,我这挂机用,已经挺烂的了

成色不咋样

网友A:
喔,那谢谢啦先,成色和我那个几乎一样买安国的6438主控板BGA221的可以用这个闪存,或着NS1081的速度快很多,也贵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那谢谢啦先,成色和我那个几乎一样买安国的6438主控板BGA221的可以用这个闪存,或着NS ...

关键是对U盘没这么强迫的需求啊,SSD倒是还有意想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色不咋样

屏幕怎么样

网友B:
这手机 经历够坎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 经历够坎坷的啊

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