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玻璃胶枪的丝杆螺母应该买啥型号的螺母?

楼主(2022-02-12):
买了个胶枪,是两用的,但配的螺母太少了,想再买三个螺母垫一下推进金属配打硬胶,测量丝杆的直径,有时是7.56M,有时是7.5M。

网友:
很明显是M8呢

网友:
直接去五金店去配一个就好了,一颗又不值钱...

网友:
就是8mm的标准螺帽  找修电动车的 修车的都能找到   记得带着胶枪去 找到顺便还可以叫师傅帮忙扭紧 给跟烟就搞定

网友:
M8的螺丝,lz最好带着这个螺丝去买,买的时候注意丝距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