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具遥控器按键板被电池漏液腐蚀的维修

楼主(2022-02-12):
孩子玩具的遥控器,之前挺长时间没使用,被电池漏液腐蚀了,最近想用发现有些按键不好用,开始以为触点老化,用2B铅笔涂了橡胶触点,没改善,结果拆下电路板发现电路板被腐蚀了,主要是电池附近几个穿孔位置,想飞线接上结果电路板上不上锡,难道这个电路板上不是覆铜?大家说说怎么处理?

上面这个是用刀片刮了电路,本来想从孔内穿根线,与两面电路覆铜焊接,结果两面都不上锡。感觉上面覆的不是铜,刮开的也是白色的,难道是铝?没听说过覆铝板?

网友A:
这是铜加碳,碳手指,黑点过孔是沉沫过孔,一次性,坏了直接扔,修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铜加碳,碳手指,黑点过孔是沉沫过孔,一次性,坏了直接扔,修不了的 ...

用导电银漆应该还是可以修一下的吧?过孔估计要重新打一下飞下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导电银漆应该还是可以修一下的吧?过孔估计要重新打一下飞下线之类的 ...

之前有点导电银漆,长时间不用硬了,再买点试试吧,过孔到时试试银漆能不能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导电银漆应该还是可以修一下的吧?过孔估计要重新打一下飞下线之类的 ...

那玩意没用过,倒是买过所谓的导电胶,就是碳粉的,XG很不好

楼主:
导电银漆已经下单了,修理情况到时和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没用过,倒是买过所谓的导电胶,就是碳粉的,XG很不好

你要跟上时代啊,导电银漆修断线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导电银浆可以导通,线路连接好了。买的银浆需要150度5min热加固,我在电烤箱里烤了5min,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遥控器所有按键都不好用了,电流很小,0.08ma左右,按键后是0.11ma左右,可能是烤坏了?现在修不了了,只能扔一边了。

网友:
以前有那种石墨的胶吗?我一直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电银浆可以导通,线路连接好了。买的银浆需要150度5min热加固,我在电烤箱里烤了5min,不知道是不是这 ...

打火机 离远点烤几秒就行了,你居然整个丢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