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08年老货,网线中继盒

楼主(2022-02-13):
盒子做的不错,08年老货,厚实。用来装两片4056充电,太爽了

网友A:
有个Dlink的塑壳的,一直没明白干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Dlink的塑壳的,一直没明白干啥用的

网线100米上限,假如你的网线有110米长,理论上是没法正常使用的,那么就需要在11-99之间剪断,分别压水晶头,然后把中继连进去
我们剧场的字幕屏就是用网线传输数据的,本来是好的,忘记当时什么情况了,反正是不显示,拉明线正常显示,怀疑网线太长或太差,在方便取电的地方剪断,找了块led屏的接收卡连上(有IN/OUT两个网口),搞定

网友:
这个能中继?  看内部元件叫防雷比较合适   但是它有带电源输入   莫非是一个非标的POE供电的接头盒子吧?  就是在普通网线加入供电

网友:
这个叫网线延长器吧,带有供电补偿功能

网友C:
网线太长要用这个加强信号?不懂 我买的速接头子 两头一插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100米上限,假如你的网线有110米长,理论上是没法正常使用的,那么就需要在11-99之间剪断,分别压水 ...

加一个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线太长要用这个加强信号?不懂 我买的速接头子 两头一插就行

双绞线距离限制在100米,你没有经历过这么长网线的场景

网友:
12V供电除了供给指示外好像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
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非标POE供电器

网友:
没看到4056,眼神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线100米上限,假如你的网线有110米长,理论上是没法正常使用的,那么就需要在11-99之间剪断,分别压水 ...

这样啊,神奇的东西。我原来都是过长就加个HU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神奇的东西。我原来都是过长就加个HUb的

你说的是交换机吗,都一样用,只是用中继便宜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线100米上限,假如你的网线有110米长,理论上是没法正常使用的,那么就需要在11-99之间剪断,分别压水 ...

看楼主拆的这东西,两个网口直连,加一个灯。你的意思是网线不能超过100米,在99米处剪断再接起来就能用了?

网友:
加电源干啥~有放大功能?

网友:
这是poe供电转接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拆的这东西,两个网口直连,加一个灯。你的意思是网线不能超过100米,在99米处剪断再接起来就能用 ...

我没拆过中继器,我也不知道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玩意一般也用不上,需要的时候找个交换机或者路由器都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