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花接木~联想康宝笔记本电源改装为惠普战66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2-02-13):
新买的惠普战66四代笔记本实际上是有专用的电源输入接口的。但是配送的电源竟然是TYPE-C接口的,可能是心理作用。感觉这个TYPE-C接口插拔不够耐用,于是有了改装的想法。因为之前十几年买了几台都是联想笔记本。所以手上有好几个闲置的联想电源。刚好有联想超薄的41R0144电源比较轻小。改好携带也方便。

问了度娘,原来惠普战66的电源输入接口是有输入电源识别针的。实际上串300K到电源正极即可。于是买了一个插头改接到联想41R0144电源上,改装后插上本本,充电正常。一次性将联想电源改成了惠普电源。

最后上图给大家参考,方便大家DIY,节约电源采购成本

网友:
不错! 可以参考!

网友:
脱裤子放屁。。。

网友:
砸开电源,把电阻加到里面去多好。再说了,这个电源体积也太大了,战66 用65w电源就够了,现在的65w的pd电源体积很小,搞一根type-c到惠普小头的线,更方便。

楼主:
看到有人说C口电源可以加转接头  我也买了转接头 感觉连线太长一大堆,不够精简

实际上联想超薄饼干电源相比配的电源,虽然偏大,但是厚度是很薄的,加上线短,旅行携带也方便

网友:
用转接头的路过

网友A:
这电脑电源不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电源不接地吗

电源输入是两插脚的,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