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折腾宿舍吃饭工具美的电压力锅调试修复

楼主(2022-02-13):
『X折腾』折腾宿舍吃饭工具美的电压力锅调试修复
21年7月份折腾的电压力锅
跟同事合住,他老婆主要负责吃,某天告诉我这个锅貌似不工作了,让我给看下

拆开惨不忍睹,都是小强的痕迹,电路板很完整,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温控开关和加热盘接线

折腾了一番没见问题

拆下温控器,触点挂了,被打的不成模样

惨不忍睹的样子只得拆开洗了一遍

原路装回

本人记性不好,装回时花了一番功夫,所以拍照成为必要的过程

本想打磨触点了事,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淘宝下单买了一个温控器,结果发错货,还不承认?

最后我申请退货,商家拒绝退货,某天周天商家忘记拒绝了,就给通过了。。

重新接好线,因为款式不一样,工作原理也不同,还是不能用

最后结合群友的意见,重新调节温控温度

当然,为了调节这个温控器到合适的工作,至少有烧了好几锅水

最后控制温控器在烧开水后断开

然完美做饭、煲汤用至现在。
当然,可以肯定这个不是主力锅,不然等待淘宝配件的过程中我们早就饿趴了。

网友:
这种电压力锅就是蒸饭比较慢,平均要25分钟

网友:
美的的这种比不上苏泊尔,用料,用苏泊尔耐用点

网友:
挺干净的,没看到小强啊

网友:
我家里的美的机械定时的电压力锅从08年用到现在,从没有掉过链子

网友:
这种温控也能调?间距好找么?

网友:
这种是伪压力锅,通过加热时长来预估压力值。

网友:
这哪是温控,明明是压力开关,美的的基本上买到成本,基本上不用调试,装上就可以正常使用。
调节这个,也不需要用万用表,有条件用压力表,一般调节,锅装上一点水,通电加热,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调节好

网友:
我觉得那个玩意儿是压力超限断电的安全开关,只有压力危险时才起到断电作用的,而煮饭通断电应该由继电器承担,看烧蚀到这种程度说明他被作为煮饭通断电来用了,所以这个压力锅被”冒险“使用了。
楼主应该调整到各种煮饭模式下只有继电器根据单片机(在控制按钮后边的控制板上)给出的关联锅内压力(由锅底热敏电阻确定)和加压时间的信息来通断电,期间这个开关都不应该动作,只有控制板异常锅内压力过高才由这个压力开关动作切断电源来避免压力锅爆炸事故的~相当于老式压力锅的“易融片”的作用(而继电器作用相当于”限压阀“)。

网友:
这个明显是伪压力锅,正规的压力锅需要用压力表来调校的,并且正规的压力锅胆有一圈膨胀圈,不当有压力开关还有温控开关及热保护保险管共3道保险,这个只有2道保险,直接用温控开关来控制锅内压力,万一温控开关烧死不断开锅内压力一直增大会不会boom,,,,,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9668-1-1.html

网友:
楼主,那个是压力开关,以前是楼上说的通过压力检测压力开关再去控制继电器,但压力开关一段出现进水黏连那就肿了,后面改进型的是串接在继电器高压侧的,然后检测压力开关的压降判断压力开关是否断开,这样是双保险,继电器触点黏连的时候还有压力开关起跳,关于技术的不要轻易去质疑开发工程师的智商,那是一个部门一个团队,里面总有比我们厉害的人
再说下压力调节的方法,那些动不动压力表调压力的肯定不是专业维修的,干维修的没有那么多专业设备,第一,既然发热盘都拆了,我建议你在发热盘固定弹片的四个螺丝加垫片重新锁紧,其次是发热盘固定到内锅的两个螺母也加垫片,用力锁紧,重点就是压力调节,你调错螺丝了,压力开关可以反过来用,本体调节螺丝卸了,然后调节龙门架上的螺丝,打704 胶那,螺丝顺时针拧到压力开关起跳,逆时针拧到复位,再逆时针1.5到3圈,只要你发热盘那几个螺丝有重新锁紧,一般1.5圈一次过

网友:
这个是假电压力锅,没有压力调整开关,没有承压钢板。
我家有一台真正的电压力锅,我很清楚。压力开关两根线接到单片机上。当胆内压力变大时,整个内胆会下沉,进而使压力开关闭合,单片机指令继电器断开发热盘电源。压力开关只起到信号通断作用。

网友:
压力检测保险开关失灵了,这个得专用仪表才可以校正修复。

楼主:
为什么是认为是温控开关,因为水烧开,它就跳,理解温控也不过分呐。
何况压力锅哪里会爆,年前又修了这个同事老婆老家的两个锅,也是被人动过,后面蹲点几个小时就为了调这个。
我的做法就是水烧开然后跳开关,然后触碰泄压阀有蒸汽喷出即可。
有条件要多试两次,因为有的锅热锅烧水和冷锅烧水会不一样。
这个帖子里的锅修好至今还能使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版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