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数紫盘有坏道,WDR不识别。

楼主(2022-02-13):
WD40PURX,貌似WDR5.3不支持这个系列的新盘(绿盘和蓝盘可以),用victoria擦除和重新映射之后,再扫还是有坏道。求教该用什么工具搞。

补充内容 (2022-2-16 08:04):
完了,用HDDLLF低格中途断电了,重启之后硬盘在BIOS里不识别了。。。。

网友:
有坏道的硬盘,基本拆着玩,不惦记修了

网友:
自己买都是买西数黑盘120G-500G-4T,价格贵,不过真耐操。蓝盘和绿盘朋友给了几个,蓝盘1T的前面有110G坏道,后面820G正常,绿盘500G的全是坏道,只有一个500G蓝盘还正常
WDR不行就分区屏蔽吧

网友:
victoria不是万能的

网友:
WDR只能用在2T以下的老盘,新盘就别想了,隔离坏道将就用,要么就扔,没别的办法。
大盘别下载!大盘别下载!大盘别下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实事求是的说,硬盘有坏道,就是晚期了。扔了吧。

网友:
硬盘有分物理和逻辑坏道

网友:
小问题,重新sf一次即和新的一样,注意你的电源。。。

网友A:
https://support.wdc.com/downloads.aspx?p=3&lang=cn

Windows不再支持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软件与下载
适用于 Windows 的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文件大小: 606 KB
版本: v1.37
发行日期: 02/27/2020 | 版本说明

下载

描述
在Windows上使用的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已被停用,并已由Western Digital Dashboard utility 代替。 Windows不再支持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请使用Western Digital Dashboard utility,网址是 https://support.wdc.com/downloads.aspx?lang=en&p=279

这是 Windows 版本的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s。它将测试 WD 内置及外置硬盘。此外,它还可为您提供连接该系统的 WD 硬盘机型及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upport.wdc.com/downloads.aspx?p=3&lang=cn

Windows不再支持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

感谢关注,试了下这个工具挺好,但还是得能识别到硬盘才能用,我这个BIOS已经不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