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日本松下东芝蛍光灯安定器

楼主(2022-02-13):
这些买了挺久了,忘了发帖…五个松下100V 50Hz 32W,两个东芝100V 50Hz 40W,不知道松下的能不能用于30W直管,二次侧电压147V。

网友:
也叫镇流器,长时间开还是会烧黑,不耐用。

网友:
老货很少见,超耐用,关健费电。

网友A:
100V有什么用?还是拆点铜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V有什么用?还是拆点铜线吧

50Hz的只准备变压器就能正常使用,不需要再变频了,如果是60Hz的就要变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V有什么用?还是拆点铜线吧

两个串起来是不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串起来是不是可以。

200V,直接用220V会过热。

网友C:
松下国产的镇流器比这个差很多吗?手里有几个感觉噪音啥的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国产的镇流器比这个差很多吗?手里有几个感觉噪音啥的都能接受。

论做工还是日本的比较好,但是电压不符…

网友(2023-04-19):
原来镇流器也叫安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