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出现 busy p...

楼主(2022-02-13):
闲来无事,第一次拿出esp8266玩耍,AT各种命令获取时间。
不错果然,获取了时间。
可是问题出现了。总是出现busy p...
百度了半天,没有免费答案。
给esp8266厂家发邮件也是石沉大海。
发现这个bug网上太多了。
吹esp8266是工业级.我看还是算了。
据说需要刷固件才可以解决。因为恢复出厂也没用。

网友:
获取速度太快了?

楼主:
据说是新行,回车什么的造成的。这就bug了,烧录器正在路上。而且诡异的是用厂家的串口助手,居然看不到,给屏蔽了,真是家丑不可外扬啊。

楼主:
用厂家的串口不显示,居然给屏蔽了。问题是编程可不能无视啊。

网友:
不用示波器,你不知道发送的串口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新手别玩at版的,直接买个8266开发板,用arduino吧。

网友:
8266玩AT固件真是屈才了,得上RTOS才能完全释放它

楼主:
刚查了下esp8266电流300ma,峰值500ma。
被低功耗忽悠了。
现在怀疑供电不足引起。500ma常用串口带不动,编程器也带不动,因为多数都有一个0.5A自恢复保险。
参考专用esp8266串口是加了一个1000uf电容器。保证了瞬时电流。
看来,玩单片机还需要做以下测量仪器,电压瞬时不稳检测(上下限)报警提示。
电流峰值检测:报警提示。普通的电流表反应太慢,发现不了问题。
用示波器不方便,成本高。
还有单片机,编程器,串口,都要加电压保护。参考汽车收音机。一个稳压管解决。
市面的AMS1117,很少能短路保护,短路即直通。
刚入门单片机stm32f,1个月。复制粘贴了十几个程序,调通硬件10几个。基础是20年前业余dos,c,几个月。
stm,keil,坑多如牛毛,极不友好。唯一可以夸一下的是,c6,c8,flash可以写多一倍容量的程序。

网友:
测试AT指令有问题都上升到是不是工业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esp8266电流300ma,峰值500ma。
被低功耗忽悠了。
现在怀疑供电不足引起。500ma常用串口带不动,编 ...

8266开发板一般是usb 5v+1117供电,多烂的usb都能有500ma以上电流吧,所以大部分人不会有问题。我用锂电池(4.2v)直接供电也没事,不过不代表别人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esp8266电流300ma,峰值500ma。
被低功耗忽悠了。
现在怀疑供电不足引起。500ma常用串口带不动,编 ...

单独ESP8266,正常70~100多ma的,500ma给8266供电足够

楼主:
官网下载AT固件烧录修复。

网友:
如果勾选了发送新行,发送的内容不要加回车。如果加了回车,就不要勾选发送新行。应该是重复了导致出现busy

楼主:
wifi时钟测试成功。

网友:
AT虽然可以玩一下,不过。。。ESP8266/32 自己就是一个单片机,简单的 Arduino 程序一传就齐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