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彭电动三轮车充电器维修无思路了?空载风扇转,红绿灯交错亮,输出...

楼主(2022-02-13):
金彭电动三轮车充电器,空载风扇转,红绿灯交错亮,输出电压正常!求大神支招!谢谢

楼主:
取样电阻已用替换大法试过无果!

楼主:
变压器已补焊

网友:
图补全一点吧,后背呢?闪灯是不是比较电路的问题呢?

楼主:
拍一张背面图,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一张背面图,请大师指点一下

把背面的灰先弄干净,那么多灰自己看着不膈应么?转灯貌似是那片单片机(或者是LM324?)控制的,通过对次级那个大电阻上的电流进行取样与某个设定好的电压进行比较,电流超过一定值就转红灯,所以你先顺着取样电阻到单片机这条线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次级芯片是LM324则需同时检查一下比较电路的预设电压那一路

楼主:
补背面图一张

网友:
背面的14脚芯片型号是神马?

网友:
接电池试试或者电阻丝

网友:
324 有问题吧?

网友:
先把板子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