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立创在线EDA做了个5.5插座PCB图,在嘉立创下单了

楼主(2022-02-13):
花了3,4个小时。

电路很简单,
一个5.5的插座转3个5.5的插座, 用了一个2200的25V 电容做水塘, 准备卧放。
发光二极管串电阻 做指示灯
用处是将一个12V 电源 可以分3个设备用 ,5.5的插头线已经做好了。

比较费时间的是找 对应的 元件规格,不熟悉这块,
用关键词搜索出来的
好在都是些很常用的 元件,
然后自动布线,手动修改一下
出2D ,3D 图

一键 下单到嘉立创 关注微信号 免费 打板。

等板子到货了。。。

网友A:
这个板这么小下一个单浪费了,复制几个做10*10打一个板回来自己切割一下

楼主:
现在云计算 啊,大型游戏可以做成云游戏了,
个人计算机真成终端了,只负责键盘输入,图像输出,3D动画生成都在 服务器上了。
个人端只要个浏览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这么小下一个单浪费了,复制几个做10*10打一个板回来自己切割一下

这样更浪费资源,用不了那么多倒是还是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这么小下一个单浪费了,复制几个做10*10打一个板回来自己切割一下

5块呢,其实1块就够用了,也没有别的 板子。也不玩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云计算 啊,大型游戏可以做成云游戏了,
个人计算机真成终端了,只负责键盘输入,图像输出,3D动画生成 ...

三维家/酷家乐这些不都是这样么?

网友:
为啥不铺铜,这么细的线是等烧断吗

网友:
这线也太细了吧?

网友:
哈哈,可以加个保险丝,电容用两个并联,板子铺铜

楼主:
已经改成1.2毫米的线了,应该够用了,就最大过2a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成1.2毫米的线了,应该够用了,就最大过2a

一共两根线,正面铺铜VCC,反面铺铜GND。

网友:
你这个软件在哪, 免费吗?

楼主:
立创,网页版,软件都不用下,chrome的浏览器

网友:
这是准备搭棚接线啊!只用一块板子,用洞洞板省事.

网友:
浪费了,一般都是狠狠的拼版。

楼主:
你这拼的狠

网友:
楼主,画成这样,还有3.4个小时
浪费时间,还浪费电路板更换浪费JLC的资源

楼主:
用洞洞板做了个的。现在是尝试下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