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选择困难症,曲线锯请大佬来解惑。

楼主(2022-02-13):
已有台锯,介铝锯,想入手一个曲线锯不知选择哪个好,请大佬来解惑,史丹利和牧牧田真有那么大吗以下两款性能参数看起来差不多,但价格高岀1/3。请大佬来解惑

网友A:
还在用12V的大有曲线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12V的大有曲线锯呢

12V的没劲吧,这玩意插电还靠谱...

网友:
价格这东西没法解释

网友:
史丹利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用的就是史丹利的,劲大 振动小

网友:
不喜欢牧田的锯片安装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没劲吧,这玩意插电还靠谱...

看你做什么用途,不切厚板子没有问题,薄的铁板也也可锯

网友:
这种东西,锯条的差距,大于机器差距

网友:
曲线锯功能大同小异,但有些功能还是有区别的,总结有三条:1.安装锯条是否是快装结构,要是装卸锯条需工具就不好了,上图两种看不清楚,要事先落实好。2.要有推刀机构,上图两种看来都有。3.要有激光线指示,上图两种没看到,应该是没有,这个也要落实。以上3功能要全带上才好,既然已经打算花几百去买,就不要买有缺项的了。

网友C:
到卖史丹利和牧田的淘宝店看了下,发现不少问题。1,两种曲线锯的开关保险钮都在左边,只适合右手用,左撇子大拇指按不到,没法用了(我的良明和工匠曲线锯两边都有保险按钮)。2,牧田的装卸锯条要用工具,史丹利的是快装机构。3,两种都没有激光线指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到卖史丹利和牧田的淘宝店看了下,发现不少问题。1,两种曲线锯的开关保险钮都在左边,只适合右手用,左撇 ...

纠正一下第一条问题:看了商家介绍,现在的曲线锯那个按钮叫锁定按钮,意思按下开关后,再按下锁定按钮,手指就可以离开开关了,可以减轻手指疲劳,与过去的保险按钮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不影响左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纠正一下第一条问题:看了商家介绍,现在的曲线锯那个按钮叫锁定按钮,意思按下开关后,再按下锁定按钮, ...

感谢你热心的相助,我偏向史丹利多一点了,我估计要倒装用的,有台锯与介铝锯与大小锣机,估计用的频频率少,看样子低端的估计牧田与史丹利差别不大,其它中国博士与东成工具之类用过感觉不太好用,所以试一下牧田与史丹利

网友D:
牧田的这个有点贵,赶上台锯了,选好锯条比选机器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牧田的这个有点贵,赶上台锯了,选好锯条比选机器更重要

什么样的锯条好呢

网友:
我是拿带锯条改的,买了一卷30米长的带锯条本来是得伟带锯用的,锯条焊到万用宝刀片上和马刀锯上都可以,曲线锯焊上太宽,锯直线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热心的相助,我偏向史丹利多一点了,我估计要倒装用的,有台锯与介铝锯与大小锣机,估计用的频频率 ...

其实如果不介意二手的话,也有不少好货。买过良明和工匠的18伏曲线锯,前边说的三项功能都是有的,说是二手,除了壳子少许划痕,里边几乎全新的,至于电池,可以用大电流的直流电源解决。前几年买的时候百元出头,现在看还有不少卖的,价格涨了一点,也有不到二百元的,到淘宝搜良明曲线锯,就能找到。

网友:
至于曲线锯锯条,觉得博世的就行,它的品种规格非常多,总能找到合适的,而且如果买5条一包的话,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
新点的洋二吧,都一个档次品牌溢价

网友:
建议牧田了,史丹利的电动工具都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不介意二手的话,也有不少好货。买过良明和工匠的18伏曲线锯,前边说的三项功能都是有的,说是二 ...

直流有什么好方法,已有的的氩弧焊机作直流电,会不会太疯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