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能不能下:聚合物锂电自放电比较严重?

楼主(2022-02-13):
前贴:

锂电池工艺,可以按外包装分金属壳和复合薄膜软包装2种,金属壳又分 铝壳和钢壳的,它们里面的电解液都是液态的

复合薄膜一般是铝塑膜,即所谓软包。按里面的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又分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无液体)和液态锂离子电池(有液体);

综上,金属壳、软包,都可以是液态锂离子电池; 而软包的另外一种形态叫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差异:
软包易胀气鼓包, 液体和聚合物都会。 金属壳的就不太容易。
聚合物锂电池的安全性能稍微好于液态的.但并不表示它不会爆炸;
从能量密度上,软包比金属壳的要薄很多, 形状紧凑,大体积的时候更明显,所以有种能量密度更高的错觉。

我上述归纳应该没错吧?

那么我观察到的所谓软包自放电高,应该是指聚合物那种。因为如果是液态软包,其实和18650性能一样才对

网友:
金属壳的确实不太容易胀气鼓包,因为里边做了安全阀,有气体析出会冲开安全阀漏气,软包是没有这个机构的

网友A:
手机电池算什么电池,自放高吗?

网友:
18650是锂离子,软包是锂聚合物,两个本质不一样,按照能量密度来说锂聚合物最高,18650主要是可以用更少的价格获得更高的容量所以到现在依然作为主要能量载体,好比镍氢电池和金属镉电池的差别

网友:
至于爆炸,如果做不好充放电管理的话任何电池都会爆炸,特别是过充或者过载引起的爆炸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算什么电池,自放高吗?

手机比较乱。早期是镍氢。后来是金属壳,包括智能机。最近都是软包了。甚至充电宝也软包大行其道。
至于是电解液还是聚合物,很难确定。我不小心扎破的小米,有电解液(六氟磷酸锂)渗出,但下图这种,负极都破了,也没有液体,应该属于聚合物。

聚合物的,自放电就很高。原理我不懂,我是观察的结论。因为18650放几年还有电,而聚合物三个月甚至更早就没电。

不过仅仅讨论自放电的话,都不如镍镉。我的理发推子,镍镉。配套送一个备用电池,10多年没用过。插上去居然还推完2次板寸。

网友B:
聚合物是膏体,很少有漏液的,聚合物自放电很小,漏电可能是空气有一定湿度或者设备有待机功耗引起的,直接断开整个物理连接放到干燥阴凉的地方,几年了照样有电,而且健康度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合物是膏体,很少有漏液的,聚合物自放电很小,漏电可能是空气有一定湿度或者设备有待机功耗引起的,直接 ...

好吧。也许我样本量太少了。回忆了一下,手头的18650也有放坏了的。但比例低。而聚合物的,则几乎都自放电到完全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也许我样本量太少了。回忆了一下,手头的18650也有放坏了的。但比例低。而聚合物的,则几乎都自放 ...

聚合物得装保护板,否则很容易扑街,然后存放得当的话基本都是几年的储存期,电量起码还会有六成,所以现在聚合物是主流

网友:
我一组聚合物三元,做的13串电动车电池用了11年。没有发现聚合物自放电比锂离子大的情况。

网友(2023-06-30):
三星boom7的例子说明了三星聚合物电池封装不安全。比起钢壳电池太容易出事故了。
软包电池的折叠角度比钢壳电池的卷绕的大很多,接近180度,正负极材料折叠幅度过大会损伤,而且软包封装外壳太软,受到挤压电芯内部很容易受力变形甚至损伤。
这些损伤造成了电芯内部短路。
表现为自放电速度快。甚至还有电压上升(形成串联电池组)的。
而且很多聚合物是假聚合物,实际上是液态电解质加入聚合物材料防止流动,相当于纸尿片。该火还是火。
索尼的聚合物是真正不流动不着火的电解质。可惜被一大波奸商搞浑了水,劣币当行。

网友:
聚合物锂电自放电大可能是因为有保护板的原因。。。

网友(2023-08-29):
软包太容易鼓包,还是18650耐用,尤其是小日本子的,10年了,笔记本电池还能用1个多小时,三洋电芯

网友:
你电池有问题把,我们软包聚合物放两三年都有电

网友:
不错,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