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钢琴的数模转换部分电容被击穿,求指点

楼主(2022-02-13):
电钢琴,无声,分析是被功放反向破坏掉数模转换部分了。

单面板

顺着查下来就是输出部分的问题

芯片还是工作的,89脚有信号输出,怀疑是下面红圈内某处被击穿

有什么办法确定下问题件是哪个?

网友:
我猜坏的元件在框外面。

网友A:
C19上电压量一量正常就是换IC4.

网友:
维修界有句常说的词语“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9上电压量一量正常就是换IC4.

赶明儿我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9上电压量一量正常就是换IC4.

ic4从示波器看是有输出的  就是不确定是模拟信号还是噪音  它这个输出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