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大艺A7-211新款充电器

楼主(2022-02-13):
无聊拆个大艺新款充电器给大家看看

网友:
能简则简,能用凑合,和我拆的大有差距还不小

网友:
光看表面也看不出什么,应该量量充电电流多大。

网友A:
可以了,我海鲜市场买的大艺款长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我海鲜市场买的大艺款长这样

至多输出0.6A,到不了1A

网友B:
够简陋的了,比大有威克士这些差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够简陋的了,比大有威克士这些差远了。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威克士也就那样

网友:
我觉得整流,转灯这些都可以啊,这玩意不就是给电池保护板供电的吗??

网友D(2023-08-06):
求R7、R8、R9高清图,我这烧了看不清到底是1R60还是1R50了

网友:
不错,终于看到拆机图了

网友:
想不插电池也有输出,不知对地还是什么要多大电阻

网友:
价格比大艺还便宜的铁锚,比这好多了!
铁锚就在大艺隔壁,而且铁锚规模不比大艺小,资历还老多了,只是网上没啥热度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D:
求R7、R8、R9高清图,我这烧了看不清到底是1R60还是1R50了

这个前级六角的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我的也烧了。查不到型号

网友:
用料不咋地,凑合用用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