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方摄像机不能识别内存卡的问题

楼主(2022-02-13):
买来后,当然感觉还可以,视角大,白天清晰度还好,就是晚上效果差,一坨屎,经常会掉线,坏过一张卡。最近很少用,有次发现不能回看,进入App显示没有卡,拔出卡插到电脑上正常,怀疑卡槽坏了,就没管,闲来没事把它拆了,发现一根20P的软排线的一端有两个触点氧化发黑了,就用刀刮了下,结果另外两个触点掉下来了,但还连在排线上,但歪了,搞正后插入排线座,费了好大功夫才插好,不放心又拿出来,结果触点掉的更多了,没办法了,就想着把触点这头剪掉一段,用刀刮掉绝缘漆,结果更惨了,刮出来的触点根部继线了,没戏了,打算扔垃圾桶算了,后来一想软排线应该有得买,上网一搜还很多,也便宜,2根才2元多,到手后装上,卡识别到了。就是后买的排线太长了,就折在后面,不影响使用。

楼主:
现在想想应该是内部发热严重导致的排线触点氧化、脱落,在小米众筹时这个就负面很多,比如画面颜色发红,1080P画质不如掉渣,延迟严重,WiFi连接不畅,发热严重等等,反正一个摄像头能出的问题都出了,就是一个不合格产品。修好了也不想用了,吃灰去吧,新买了个萤石的效果比这强太多了,比较下小方延迟太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个小方。很垃圾,720p咸鱼当时70包邮买的。经常取流失败。也是不认卡,后来用u盘存储,没两个月u也不认了。彻底废了

网友:
我59¥的杂牌货用了一年多,偶尔会断电自己重启

网友:
小米的云台版也是同样的问题,用了两年,掉线,找不到卡,回放卡顿,时好时坏。也是换了萤石,目前一切正常,app看着也专业许多

网友:
我的是大方  烧了2张卡   时不时就出问题不认卡    感觉真差劲   真有事查看的时候显示没内存卡  嘿嘿  直接砸了    换了360的

网友:
2个360的。1个全新的没啥问题。1个咸鱼收的云台版本,起先插卡都认,后来干脆不读卡了。抽空拆开看看,能不能捣鼓捣鼓。

网友:
监控还是海康威视跟旗下萤石的靠谱些,小米的虽然便宜点但真不耐用,我朋友用坏了2个了,缺色等问题。

网友:
那个USB口能插U盘吗?我的怎么不识别呢

网友:
小蚁的我有10个,3年多,到目前为止坏了一个,算运气好吗?
一个萤石云台版摔到地上散开了,然后装回尝试几次,都无法未调好位置,通电开机自检时转到尽头会咔咔响,幸好使用正常,不敢再拆了,夜视比小蚁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