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呐,我这遥控器的灯为啥常亮啊

楼主(2022-02-13):
电池已经上了5分钟,指示灯还是亮着的

网友A:
只需要不到一分钟即可解决你的问题,打开购物网站的APP,然后立刻下单买一个,问题解决了,真要修的话,我怀疑是按键短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不到一分钟即可解决你的问题,打开购物网站的APP,然后立刻下单买一个,问题解决了,真要修的话,我 ...

方法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不到一分钟即可解决你的问题,打开购物网站的APP,然后立刻下单买一个,问题解决了,真要修的话,我 ...

刚测过了,按键正常,应该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