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一个先科无线广播传输器、一个绿联的蓝牙接收器

楼主(2022-02-13):
店里用了3年多的无线音响主机坏了,电源灯半亮状态,开机无反应,今天闲暇时间拆来看看。
电源降压ic明显的烧毁痕迹,大神们帮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或者什么电压参数呀),电源输入电压是5v的!

以下是绿联的蓝牙接收器
故障特色不开机,

这个10脚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用的是绿联品牌logo封装。

目测也是这个芯片烧了!

网友A:
先锋和先科是一家的吗?

网友:
推断是射频功放管,但是没有更细节资料,以百度结果延伸寻找替代吧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rsv_sug4=28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锋和先科是一家的吗?

没注意检查文字,就是“先科”的,打成“先锋”了

楼主:
绿联那个芯片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