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笔记本电源全汉代工的19V电压3.42A电源适配器FSP065-AAB

楼主(2022-02-13):
这款电源输出是19V 3.42A,接口是5.5*2.1mm(注意,这个接口不是2.5mm的,是稍小一点的2.1mm内径)。一些大船货富士通笔记本电脑就是稍小一点的2.1mm内径。

网友:
照片拍得很规整

楼主:
注意看电解电容的牌子,现在为了节省成本。都用台系电解电容了,日系电容贵。

网友:
这拍照采光堪称教科书般啊,不如开个帖子做个教程,以后论坛的拆机发帖模板。
然后拆机多拍一些细节芯片型号就完美了

网友A:
从网名就能看出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估计在某个大厂工作。

网友:
可能相机拍的吧

网友:
全汉---------全换,懂的人自然懂

网友(2023-01-04):
FSP公司的东西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网名就能看出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估计在某个大厂工作。

楼主是一个讲究的人,照片赏心悦目。

网友:
我感觉全汉的电源还不错,我原来用的是台式机电源。感觉比其他牌子好。尤其带温度控制风扇,噪声很小。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之前买的nuc配的基本就是全汉的适配器.还不错

网友:
标准的笔记本电源,质量一般般。

网友:
以前的笔记本电源拆开屏蔽层及散热都是铜的黄澄澄的,现在都降成本了。

网友:
拍高调照片大多数人喜欢!

网友:
台系电容,成本作怪

网友:
这外壳拆的工整得很,如何拆的。

网友(2023-03-27):
这个也是红胶波峰浸锡工艺哦,一次性焊接搞定。电阻电容贴得比较正,还以为是s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