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燃气热水器点火发生E1故障

楼主(2022-02-13):
一台万和热水器,开机点火一直啪啪啪响,正常点着,点火针继续放电不停。约2秒后自动熄火,此时点火针一直放电不停,自动又点火一次,点燃后过2秒又熄灭。这次不自动点火,蜂鸣器滴滴响,显示面板出现E1代码。
拆机发现代码为反馈针故障。拆机发现左侧两个为点火放电针,右边远处为应该就是反馈针。测试该针对外壳电阻,正向几百k,反向无穷大。类似二极管。
开机测量点火时候该针对外壳有50v左右的交流电压,有脉冲不稳定。
请教老司机,这个针什么原理,正常会被烧红。
这个针的好坏如何测量呢?能不能绕过这个针给电脑板一个点着的信号,使得可以持续燃烧,已解决燃眉之急?如何判断是针坏了还是电脑板坏了?貌似这根针也坏不了吧?

网友A:
现在万和的水箱都是铝的了么?

网友:
万和是我用过的热水器当中 最最最辣鸡的.热水器质量歪y不说.售后服务也是相当的辣鸡.
千万不能买万和的东西.赶紧卖了吧 .卖的到五十元.

网友B:
火焰产生等离子,检测通断,就是一根金属针,换个打火器也就1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万和的水箱都是铝的了么?
以前碰到过万和e1的故障, 是个小三级管的故障, 从单片机往下倒, 好像是反馈针 ...

是铝管,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焰产生等离子,检测通断,就是一根金属针,换个打火器也就10多元

貌似不是等离子的
针是合金的,在受热会产生一个电压,控制器收到这个电压,比较器(运放IC)就认为火焰正常,停止高压放电打火。

网友:
用砂纸,把感应针接触火焰的地方全部打磨一下,如果还是E1,换主板吧。

网友:
返馈线没有问题,就是点火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铝管,质量太差了

我买的万和还是无氧铜的

网友:
铝管?不可能吧,是不是铜管镀锡?国家强制规定燃气热水器管路必须是铜的,万和也算个牌子应该不敢用铝管,而且铝管不耐水腐蚀,根本用不了多久九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铝管,质量太差了

10年前后可能买到铝管的,13年以后万和都是铜管了,稍微过得去的都是无氧铜加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