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路板铜箔触点氧化应该用什么液体解决?

楼主(2022-02-13):
请教各位大佬,电路板铜触点的氧化问题,应该用什么清洗?举例:如,内存条的金手指,这个倒还可以解决,用橡皮擦一擦就好了。
但是,像内存条的插槽内部的铜簧片,橡皮总擦不到吧?
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电路板上的铜箔触点,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被氧化了,也会导致接触不良。
请问该用何种液体清洗解决这种氧化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我的方法是先用细毛刷、气吹清理插槽,然后在内存条金手指上涂抹一些WD40,然后直接插入内存槽,反复2-3次,可去除氧化物,解决接触不良,挥发后会留下一层油膜,防止再次氧化,虽然它无阻值,但它不会影响连通性。鼠标微动、电器的四脚微动,都可以这么处理,滴2滴WD40渗透进去即可。

还有硬盘座,我也是这么处理的,在硬盘SATA口上涂抹,然后拔插硬盘座数次。我曾经救活了2个硬盘抽屉(偶尔接触不良导致CRC接口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先用细毛刷、气吹清理插槽,然后在内存条金手指上涂抹一些WD40,然后直接插入内存槽,反复2-3次 ...

对,WD40可以堪称“神油”!

网友:
铜表面的氧化膜可以用氨水去除

网友:
没见过氧化得那么严重的,我的破台机10多年了都没这问题...

网友:
内存条的插槽内部的铜簧片,折叠新纸币来回拖动,一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先用细毛刷、气吹清理插槽,然后在内存条金手指上涂抹一些WD40,然后直接插入内存槽,反复2-3次 ...

谢谢!看来WD40是万金油啊!受教了!

网友:
我用橡皮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WD40可以堪称“神油”!

现在我买了瓶WD40,试用了一下,真得很灵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先用细毛刷、气吹清理插槽,然后在内存条金手指上涂抹一些WD40,然后直接插入内存槽,反复2-3次 ...

谢谢!买了一瓶WD40体验了一下,真得很棒!

网友:
内存/槽等“金手指”酒精擦拭有效,印刷板上的触点需要细砂纸轻磨再涂凡士林或普通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