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立刷ME52无线POS终端拆解

楼主(2022-02-13):
无线POS终端不能私自拆机,拆机后显示“安全攻击”,机器处于保护状态。注意:主板上的触点配合后盖上的红色橡胶按键构成该POS机防拆机机关!POS机主控芯片PCI检测接口导电斑马条连接MESH板(即网格板),MESH板上的网格印刷线路(防止钻孔)和其上的按键触点(tamper switch即防拆开关)共同构成POS机防止物理侵入攻击体系。

网友:
果断要电池啊

网友A:
这机器里面有内存卡?
还有研究下他那个WIFI模块,如果是ESP8266之类的,给个联系方式,这机器值得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里面有内存卡?
还有研究下他那个WIFI模块,如果是ESP8266之类的,给个联系方式,这机器值得撸! ...

丝印0342F2624芯片为NFC芯片FM175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0342F2624芯片为NFC芯片FM17550

好吧,看错了,那个槽里是个SIM卡,看来这机器没使用ESIM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3-05-13):
有一个同样的屏,这个屏用什么型号的驱动?

网友(2023-11-16):
本来想薅个羊毛把物联卡拿出来用。结果发现板子上没有,对比博主的一看,我的板子是v11,估计把卡封装了。拆不开。

网友:
我有一个电池不耐用了放几天就没电了,刚好想换电池,看到楼主这么说不敢拆了。

网友(2024-03-02):
2032电池可充电吗

网友(2024-05-02):
我的是芯片sim方案,2*2mm,另外还带ESP8285wifi模块。

网友(2025-03-12):
拆过一个,高通210的模块,插SIM卡联网,一般收款音响会用物联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