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惠普品牌机电源,然后…

楼主(2022-02-13):
故障现象:电脑经常进系统就重启,有时候甚至点不亮屏幕,风扇转,机箱电源灯和键盘灯忽明忽暗闪烁
换了电源后正常,判断为电源故障

拆:

简单看了下,没有明显电容爆浆或者烧坏
不会修
只能扔掉了
卖给垃圾佬多少钱一个?

网友:
应该把输出电容待机电容拆下测试下,有时候电容状态变差也不一定能目视可见。

网友:
电源5年以上的,有问题了直接电容全换新的会比较稳一点

网友:
戴尔,hp,良心的电源都这样,都是定制的,方案不通用。

网友:
低压输出端的很多焊点看起来有虚焊?

网友:
卖垃圾佬估计能值个几块钱,不如意思一下福利坛友...

网友:
好像台达代工

网友:
卖垃圾佬估计能值个5块钱

网友A:
我也在使用二手ATX电源,把里面的输出滤波电解全换成了固态电解,安逸得很。

网友:
这个是光宝的电源,变压器上有标识

网友:
用了二十多年。还没有坏过一个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是2007年惠普康柏的商用机,应该是9cm高度的电源,5V 3.3V主力输出,额定365W,搭配奔腾D910/D920 CPU的Q965主板。

这款电源用了多个【大名鼎鼎】的OST电容,不过规格还不错,时间长了应该着重检查

网友:
键盘灯闪烁查5V供电,指针万用表伺候

网友:
肖特基有一颗是铜背,黄烂烂,这电源用料不错

网友:
对比十四年前康舒AcBel代工给品牌机MITAC的电源,LZ这个hp电源真是太差啦。

网友:
垃圾佬论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使用二手ATX电源,把里面的输出滤波电解全换成了固态电解,安逸得很。 ...

上图看看

网友A:
使用中,不想拆机了,换下电容而已,有啥看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不想拆机了,换下电容而已,有啥看头。

对比一下狗东行货的全汉FSP蓝暴经典plus 450W电源¥219块,固态电容的其实也就这样。
  用全日系电解电容质量好的电源其实用个十几年时间也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狗东行货的全汉FSP蓝暴经典plus 450W电源¥219块,固态电容的其实也就这样。
  用全日系电解 ...

我用的就是日系的固态电解,16V2200uF,好像是两块多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