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ANDI无线POS终端E350S拆解

楼主(2022-02-13):
LANDI无线POS终端不能私自拆机,拆机后显示“故障类别:11”,机器处于保护状态。POS机主控芯片PCI接口(备注:CUni360S主控芯片支持4对开盖检测信号即SDI00到SDI03端口)通过导电斑马条连接MESH板(即网格板),其板上的网格印刷线路和背面按键触点(tamper switch即防拆开关)共同构成POS机的防止物理侵入攻击体系。

网友:
这玩意,除了拆零件以外,没什么用了吧?
我之前拆过一个,未曾想到,里面用的还是三洋的18650电池,感觉赚到了

网友:
我有蓝地固话,银行用的,旁边也有接pos这类的空位的。有空我也拆机晒晒。

网友:
也捡了两个,拆开看了一下,电池不错。别的没用。

网友:
这个都是防拆的,只能用电池

网友(2023-12-12):
防拆的。。如何还原呢?中招了。。。

网友:
芯片要是能研究如何烧录自制程序利用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