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伟电源改可调炸机了

楼主(2022-02-13):
今天利用休息时间准备把买了好几月的铭伟电源改可调,我只加了辅助电源,输入端接在整流桥中间的两个焊盘上,输出端还没接,去掉了输入494跳线(J22),插入220V电源,突然输出接线端子处火花一闪,球了,炸机了,刚开使搞忘记了在保险处串灯泡,亡羊补牢已经晚了,一看保险管烧了,两个开关管也挂了,我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炸保险和开关管,我猜是不是我剥线时的细铜丝掉在上面了,那位懂的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未改之前电源是好的!板子上红圈处我接的是辅助电源输入,一横红线是整流桥的四个脚!

网友A:
辅助电源接法没问题,应该是其它问题没搞好。。。。。接220V之前,不但串灯泡,还要检查输入220V阻值,和输出阻值。。。正常输入阻值为3.4MΩ,输出1KΩ。。。还是先改完,检查,再接220吧。

网友B:
是不是拨到110v输入了,改明伟电压最好找个可调电源做输入输出处测试无短路后在上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接法没问题,应该是其它问题没搞好。。。。。接220V之前,不但串灯泡,还要检查输入220V阻值,和输 ...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拨到110v输入了,改明伟电压最好找个可调电源做输入输出处测试无短路后在上市电,,,,, ...

大哥,说了,之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说了,之前是好的

这个就不好分析了,上电就炸保险炸管明显是前级有严重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说了,之前是好的

对啊!没改之前是好的,收货后我还测试了一下!我只是加了一个辅助电源输入和拆除了J22跳线,其它地方没有动,是230V档位,不是115V档位。

网友C:
我也改了一个,费尽心思理线,接好电流上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没改之前是好的,收货后我还测试了一下!我只是加了一个辅助电源输入和拆除了J22跳线,其它地方没 ...

更换烧坏的元件恢复原状,用灯泡大法试机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现象,炸管一般只会损坏功率管及旁边阻容元件,你连桥堆,双二极管都换下是坏了吗?还有你测试时是否2个功率管背部有连接短路,见过有人拆外壳试机时忘了装功率管的绝缘片

网友D:
没拆自激启动电阻吧?上电后震荡电路还是会工作的
拆了J22,辅助电源又没给494供电,不就等于没了控制吗,所以就炸了
我猜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更换烧坏的元件恢复原状,用灯泡大法试机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现象,炸管一般只会损坏功率管及旁边阻容元件, ...

这玩意炸功率管必烧原装的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烧坏的元件恢复原状,用灯泡大法试机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现象,炸管一般只会损坏功率管及旁边阻容元件, ...

肖特基二极管和整流桥是好的,有位坛友说最好把开关管附近的电阻二极管和494上的驱动三极管一下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拆自激启动电阻吧?上电后震荡电路还是会工作的
拆了J22,辅助电源又没给494供电,不就等于没了控制吗, ...

应该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炸功率管必烧原装的整流桥

不一定,我改这个电源炸的管不下20个,没见坏桥堆的,

网友E:
一,拆了J22 却没有接入辅助电源的12V供电,且也没有拆掉自激启动电阻,功率管自激起振后,494没有得到供电,功率管就一直在自激状态,必然炸管。
二,用220V供电时,保险丝用小一点,3-4A就可以,万一功率管炸管,对保护整流桥也有利。(调试时记得灯泡大法)
三,辅助电源交流输入不要接在整流桥的中间二脚(即交流输入端),最好接到整流桥的输出上(边上二脚,甚至最好是辅助电源300V直流和主板的300V直流分清正负后直接并联)以避免二个300V电压上电及断电时的不同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拆了J22 却没有接入辅助电源的12V供电,且也没有拆掉自激启动电阻,功率管自激起振后,494没有得到供电 ...

谢谢大佬指导!

楼主:
更换开关管后恢复正常,先改30V已经成功,下一步改50V可调,由于两把烙铁都坏了,只有暂时缓段时间来搞它,老时发热芯烙铁发热芯坏掉,936烙铁5芯线有一根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一个,费尽心思理线,接好电流上不去

灯泡功率不够也会降功率

网友:
这么看来还是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简单,从不炸管,也稳定

网友(2022-04-15):
厉害啊,我也正在改,看了有点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