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海尔洗衣机增加支付功能续-细究洗衣程序控制主板

楼主(2022-02-13):
年前给大伙分享了个海尔洗衣机添加投币扫码支付功能操作箱过程,装好后可运行,但程序运行有瑕疵,洗衣过程只有顺时针旋转,造成衣物打节;因临近春节只有几天,所以没继续折腾,就那样用这……

节后,收到商家补发的主板,换上后程序正常,洗衣过程正、反转间隔运行,算是解决了问题
在家时大部份时间也是在走亲访友,没时间折腾换下的主板,今儿回到工作地后来看看这块主板

主板上,2个220v电源输入,电机正、反转,进水阀,排水阀,水位到止开关,洗衣门开启开关,消毒用12v电源输出加一个共地端,共10个端子。220v电源零、火线接反会造成电机正、反,进、排水端子上面带电,所以220电源端子需按端子标识正确接线。上电后,开关电源一路12v正常输出给继电器后,强电控制部位才能得电,另外经稳压后给主控芯片。

投币扫码功能就是检测投币信号的脉冲次数,再运行对应的程序,因为是带投币功能,所以主板上就只接了投币脉冲端口,扫码支付是扫码支付后,通过4G联网盒子,云端向投币器输出对应的脉冲次数来实现的,主板可以手动脉冲次数来运行对应程序,下图中,给投币脉冲端DI口加低电位信号,一次信号代表投币一次

开关电源部位

电源芯片

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光耦

光耦后的可控硅

无字大脑程序芯片

进、排水控制继电器

上电检测

经反复试验,洗衣程序运行时,正反转端子始终一起输出,受控光耦端第二脚也同时收到由主控输出的信号,按洗衣程序逻辑来说,两个光耦应该收到的信号是交替的,但实测两个光耦均同时收到由主控输出的电压信号,而且中间有没对方运行的停顿间隔,对比检测两个可控硅及其它元件也无异样,就是找不出问题,只能怀疑主控芯片的问题了
折腾到此结束,应商家要求,该主板要求返还
分享供友友们参考

网友A:
话说,这个板装上,原来的洗衣机的电脑板就不用接了么??  这扫码控制板一套多少大洋?

网友B:
我开始也想用这种控制板改洗衣机,但是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和稳定性没有原装板好,所以还是在洗衣机前面装了一个WiFi扫码时间控制插座,现在来看比改主板要稳定很多,花了9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想用这种控制板改洗衣机,但是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和稳定性没有原装板好,所以还是在洗衣机前面装了 ...

时间控制怎么选择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板装上,原来的洗衣机的电脑板就不用接了么??  这扫码控制板一套多少大洋? ...

嗯,代替了洗衣机原主板,花了300大洋,只要扫码不要投币功能会省50大洋

网友C:
换其它品牌的洗衣机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控制怎么选择多功能?

只能控制时间,不能控制功能,脱水15分钟,洗衣70分钟

网友D:
这是准备出租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其它品牌的洗衣机会怎样?

所有单桶洗脱自动洗衣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准备出租洗衣机?

不是准备,而是事实,出租房,宾馆,酒店都有人用,我国公共洗衣房现在还不及小日本普及,应该在流动人口多的城市会有市场

网友E:
能不能做出控制原机电脑板的扫码控制器,扫码并选择功能之后,向原机电脑板上发送相应的脉冲信号,模拟选择功能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做出控制原机电脑板的扫码控制器,扫码并选择功能之后,向原机电脑板上发送相应的脉冲信号,模拟选择 ...

要做肯定是能做的,但没得必要;这个主板程序基本上就和原洗衣机程序一样,只是用脉冲数来代替了原洗衣机电脑板上的功能按键而已;这块主板原有5个功能选择,会编程的大婶完全可以增减主芯片里的程序,达到你所要的运转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准备,而是事实,出租房,宾馆,酒店都有人用,我国公共洗衣房现在还不及小日本普及,应该在流动人口 ...

好,祝你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