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带汽车启动功能的小能人充电宝(Soulor x3)

楼主(2022-02-13):
新年,刚来工作地第一天捡了个充电宝,拆了瞧瞧

深圳年轮科技出的小能人

外壳略有涨开,可以预见电池鼓包了

看5线,应该是4块电池串联,分立充电

功能正常,外壳轻微裂开,电筒功能的开关按钮缺失,12V输出口电压测量是16.3V,带载就不试了,肯定是没劲了,做个手机应急充电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串联的啊!

网友A:
4串,应该是铁锂电池,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串,应该是铁锂电池,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16.3V是三元的

网友:
刚买时候可以带点焊机,现在带不动了,几个循环下来估计电芯废了。我插汽车李带行车记录仪监控的

网友B:
一直好奇那么小的3串无并的锂电池是怎么抗住启动时100A以上电流的,就算是sony的动力电池也只能抗住30A吧

网友C:
看电感这电路板还蛮不错的。我理解汽车起动功能并不是靠它来独自启动发动机,而是帮助电瓶启动发动机。

网友D:
同事有一个同款,可能买久了现在用来启动一次车子就没电

网友E:
16.3V那不要车机的命啊,车用电子设备的设计极限电压要求是16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事有一个同款,可能买久了现在用来启动一次车子就没电

充电鸡肋导致的,三元的好多15V充电都能充几个小时,这设计用5V充电,要充到猴年马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感这电路板还蛮不错的。我理解汽车起动功能并不是靠它来独自启动发动机,而是帮助电瓶启动发动机。 ...

理论上两种都应该能,他启动是直驱的,不要看板子了,板子只管充电、当然还有些辅助功能,出个5V拉,出个手电啊,汽车启动部分线路板只有充电而已。

启动是直接电池组输出,没有任何保护,防反充保护在夹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好奇那么小的3串无并的锂电池是怎么抗住启动时100A以上电流的,就算是sony的动力电池也只能抗住30A吧 ...

能,锂电池玩命,大电流就是减寿命,十几个循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放电头应该用母头,这是公头,用反了
我有个纽曼的,也是反的
难道业标准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鸡肋导致的,三元的好多15V充电都能充几个小时,这设计用5V充电,要充到猴年马月啊。 ...

你怎么会想着用5v充电呢5v只是输入电压  那升压电路吃白饭吗 10800ma容量才多少 就算用5瓦充电器最多也十几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3V那不要车机的命啊,车用电子设备的设计极限电压要求是16V。

超那么一点点 没什么问题 线压降都有0.3了  更何况你夹电瓶上 电压就会被亏电的电瓶拉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直好奇那么小的3串无并的锂电池是怎么抗住启动时100A以上电流的,就算是sony的动力电池也只能抗住30A吧 ...

高倍率航模电芯  一两百安电流挺多的 就是寿命不长 只要过放基本上就会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3V那不要车机的命啊,车用电子设备的设计极限电压要求是16V。

空载电压,带载应该会急剧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倍率航模电芯  一两百安电流挺多的 就是寿命不长 只要过放基本上就会鼓包 ...

难怪无人机电池寿命短啊

网友(2024-07-11):
3172那个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2024-10-19):
我手里也正好有一个这个牌子的。
拆不开。外壳是不是超声波焊的?没有螺丝,拆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