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老式充电机对电瓶有伤害不

楼主(2022-02-13):
这种充电机和现在的相比 哪个对电瓶伤害小

网友:
这个市电直接经可控硅进入电瓶,很不安全,建议不用。

网友:
连个变压器都没有,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看上了那几个红色电阻

网友:
对电瓶的伤害不大,对人的伤害是致命的

网友:
这哪翻来的古董,我喜欢大变压器的,稳定

网友:
赶紧扔啦!电死人不偿命

网友:
1个变压器,1个二极管,小电流最好

网友A:
没关系可以用。 这个就是直接斩波占空比调压。

接入电源线要区分零线火线就行,我公司电动叉车用的就是这种充电器。体积非常小,非隔离没变压器、效率高不发热。接对零火线加个漏保放心使用。

网友B:
这个充电机还是太复杂了一个220V灯泡加一个整流管拿来充电最好

网友:
变压器呢 这种老货怎么没有变压器?

网友:
这种直接砸掉,害人不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机还是太复杂了一个220V灯泡加一个整流管拿来充电最好

这也太简单了,灯泡不亮了,就是充满电了,对吧?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可以用。 这个就是直接斩波占空比调压。

接入电源线要区分零线火线就行,我公司电动叉车用的就是 ...

这种能改成放电器吗?不需要负载电阻了,对电网并网放电

网友:
请问一下,上面的10-100刻度调节的是什么

网友:
对电网干扰大,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