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多多赠送太阳能板改装试玩

楼主(2022-02-13):
年前多多发帖赠送的太阳能控制板收到了,感谢@duomingxing 无私奉献! 老家农村,已经陆陆续续安装了好几个太阳能灯,一直在折腾只是没时间发帖,本次应多多的要求,发个改造帖子。
家里安装的几个太阳能用的12V铅酸电池,在大门外和院子里,这次打算安装在室内一个厅里,晚上弱光常量4小时,4小时后人体感应,作为深夜回家开门或者晚上起夜用小夜灯。
家里只有老爷子在家,我大概两周回去一次,带着老婆、娃和娃他奶奶,过年时一直在到处跑没来得及搞电焊,现在也没在老家,先把板子和灯板电池组装起来测试,太阳能板下次更新:

收到的两个板子

到手没有立即用,塞到了工具箱内,可能由于娃天天去翻腾,动手前仔细一检查电感一侧引脚断开了

加焊

准备原材料,电池和保护板

聚合物电池、14500,18650,26650电池家里都是一找一大把,都是改造玩具预备的。先找个聚合物的小电池用一下,因为打算设置的亮度不大,不需要太大容量。。
3.7V  7.77Wh ,换算过来大概2100mAh,设置长亮电流100ma,4小时消耗400mah,加上人体感应消耗一点,足够用了。

找个合适的盒子和Cob灯板,灯板1W,在老王家买了好多片。

焊接测试,先用可调电源模拟电池满电4.2V,此时人体感应后走7135电流400ma

3.2V时电流有小幅上升,接近LED压降了,电压继续降低电流就很快降低了。

2.5V时电流到1ma以下了,LED微亮(实际亮度很弱,照片看起开不太准)
按照多多教程,设置长亮电流,7135手里是有的,但是灯板就是1W的灯板,两颗7135承受不了,用了一个15欧电阻,常量亮度不用设置很高,人体感应时到400ma平时100ma足够了。

下一步就是开孔组装了

太阳能板接入用一个5.5接头。

电池焊接保护板,组装

一次点亮,电池+极留了个线头,方便后续调试。

可调电源模拟太阳能板,电池电压3.7V时,输入5~7V时充电功率都在9W上,开关式的充电管理就是好啊,发热小,比4056,4057这种线性的好太多,不用高温降电流。

,
充电时就熄灯

拔掉充电就开始按照设定长亮电流开灯,叠加感应模式,效果很好。而且这种1W Cob 小灯板,100ma电流和400ma电流亮度差距真没有那么大,100ma也很亮。

充满电后拔掉可调电源,4小时后加上来来回回人体感应消耗,电池还有3.9V,不错。

外观就这样了,凑合吧,到时候墙上一粘,太阳能板从窗户缝里走线进来插上就算是施工完毕了。

再次感谢多多!!

网友A:
我这下了一个月的雨了,阳台上的太阳能都没亮几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下了一个月的雨了,阳台上的太阳能都没亮几个小时

同下雨,卫生间自制的小夜灯前半夜还勉强,后半夜成了指示灯了,完全没有照明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下了一个月的雨了,阳台上的太阳能都没亮几个小时

坐标哪里啊,我在青岛从去年九月安装的太阳能,连续三天阴天我记得就遇到一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下雨,卫生间自制的小夜灯前半夜还勉强,后半夜成了指示灯了,完全没有照明的效果了 ...

我原来就是光控常亮的阴雨天都坚持不多长时间,后来改成光控微亮加感应亮灯就没这么多问题

网友C:
多多还送不?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多还送不?哈哈哈

多多暂时不送了

网友:
偷偷告诉你,认真发帖的,后面还有奖励的噢

网友:
哈哈哈 好的 送了我也发帖
我现在阳台的太阳能灯处于野生状态
亮多久全靠阳光和电池 电池容量差不多挂了

网友:
板子还有没有了。正搞个自动的门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