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80淘了个碎屏的11.6寸的中柏EAPAD PRO8 N3450平板电脑拆了主板玩玩

楼主(2022-02-13):
180淘了个碎屏的11.6寸的中柏EAPAD PRO8 N3450平板电脑,屏幕压过了花屏。
拆了主板玩玩,CPU是N3450的,还好锂电池健康度100%,36480mWh的容量。
忘记拍机子的图了,照着型号网上能找到,就直接看拆开的吧,主要是看主板。
机器型号A117U,N3450+6G内存+64G板载eMMC硬盘,可扩充M2口SATA固态盘。

网友A:
便宜啊,不 过个人认为用处不大...

网友B:
鸡肋,各种接口都没有,唉

网友C:
做工不错啊,还有覆铜板

网友:
接个显示器和摇杆,当街机专玩的平台

网友:
当个htpc,应该没啥压力吧?

网友D:
折腾一下要花大量时间

网友:
还不错,就是尺寸稍大

网友E:
可惜啊连改软路由都不行

网友:
有ngff和usb3.0很棒的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啊,不 过个人认为用处不大...

好像是没多大用处,看着便宜,其实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肋,各种接口都没有,唉

鸡肋,鸡肋,的确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啊,还有覆铜板

可惜很薄的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啊连改软路由都不行

是啊,没有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一下要花大量时间

是啊,就是消磨消磨时间的。

网友:
可以做电视盒子,加一个前兆网卡与usb硬盘做家用smb家庭文件共享,可以做旁路由,做nas都妥妥的。

网友:
配屏幕复活吧

楼主:
先加一个256的固态,装了系统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网口。

有usb 3.0接口也可以改但是usb千兆网卡发热大

网友:
未知接口与旁边没有焊接的芯片组成笔记本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