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调感收音机增加AM和数字频率显示

楼主(2022-02-13):
前段时间DIY了一个调感收音机,只有FM频段,后面发现TB上有卖频率显示套件的,价格也不贵,就准备出一个新的版本集成频率显示,顺便把AM频段增加上去,春节前都完成了,并且焊接了一台,用的是60cm的拉杆天线,测试功能都正常,带回老家听了一下,小城市台不多,FM三个台,AM两个台,效果还是可以的,深圳晚上把天线伸到窗户外面,AM能收到7个比较清晰的台,FM就比较多了。
底板增加拨动开关,进行FM/AM切换,增加一个显示模块连接器

频率显示模块都在面板上,开槽焊接显示屏

装好后显示效果

背面效果

上部的天线接口,波段开关,电池喇叭

下面的4管调感头

左边的耳机和TYPEC充电接口

音量和调谐波轮

局部效果

网友:
窗口开大了

楼主:
屏幕刚好塞到PCB里面,和PCB在同一平面,不是凹下去的

网友A:
显示屏有背光照明不?方便查看频率。
小时候AM波段广播就已经很精彩了。那时候娱乐节目不多、听听新闻、评书、音乐------尤其是晚上可以收到很多远方的电台。收音时常忽大忽小-------好怀念那时候的美好时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有背光照明不?方便查看频率。
小时候AM波段广播就已经很精彩了。那时候娱乐节目不多、听听新闻、评 ...

没有背光,这个屏可视角度有点差,正对看很暗,上下方向看还行

网友B:
silicon有专用FM芯片,结构很简单,而且数字检波,楼主可以试着开发,效果相当喜人

网友C(2022-03-21):
应该是老式车机里面拆的收音头吧。现在这种调感头可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licon有专用FM芯片,结构很简单,而且数字检波,楼主可以试着开发,效果相当喜人 ...

正在看SI4735,准备搞STM32+SI47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老式车机里面拆的收音头吧。现在这种调感头可不好找了。

是的,老车机调感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