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胜利86D万用表,尝试维修奇葩故障

楼主(2022-02-13):
胜利86D用了好多年了,现在隔几天不用开机电阻档短接表笔电阻几百欧。而且飘忽不定,多次快速转动拨盘又能恢复正常。在工仪区问过说是通病。干脆拆了清洗下,好不好就当试试了主控重点部位保险座有一个还是歪的电源线老化了得处理一下
最后装起来测试能用了,就是不知道还会不会犯病。要求不高,凑合用了。手里没有基准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了准确度怎么样了

网友A:
WD40原来还分机械和电器使用的啊

网友B:
这款清洁剂好用吗 想买但没买
目前只有最常见的那款WD-40和WD-40白锂润滑脂

网友C:
还带模拟条的万用表,好表!

网友D:
我都是清洗完后,然后用医用凡士林涂上薄薄的一层,这样一般可以管几年不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原来还分机械和电器使用的啊

wd40一个系列有好多产品,可以去京东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清洁剂好用吗 想买但没买
目前只有最常见的那款WD-40和WD-40白锂润滑脂

类似化清剂,但是没有腐蚀性,喷到电路板上很快能蒸发。但是不能喷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带模拟条的万用表,好表!

唉,国产工具就是长时间稳定性是个问题。时间一长就各种问题。内部做工也有较大提升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清洗完后,然后用医用凡士林涂上薄薄的一层,这样一般可以管几年不会接触不良 ...

清洗完了又用普通wd40喷到纸上把转盘擦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原来还分机械和电器使用的啊

非常多的类型,WD40成品牌一样的存在。

还有皮带润滑的硅油系列

网友:
这个WD40和洗板水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完了又用普通wd40喷到纸上把转盘擦了一下

怎么我的神油与你的看起来不太一样?

网友(2023-02-17):
这个不错,还是芯片的不是牛屎

网友:
无水酒精清理下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