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维修任天堂switch游戏机手柄,更换R键和摇杆

楼主(2022-02-13):
家里的switch游戏机前几天被闺女拿着玩的时候摔了一下
把右手柄R键摔坏了,没办法按下去

这机子还是买的最早的那个版本,也用了快4年了。
时间久了,左边的摇杆现在点漂,没碰它有个时候游戏角色自己在跑
所以乘着修按键的机会一起修修

为了保险起见,这次买了两份续航版摇杆和L/R键的开关
多买的就留着备用

先修右手柄吧,换这个开关应该没那么麻烦

准备一个小十字和Y字螺丝刀刀头,薄一点的塑料片当拆机片

拧下后盖的Y字型螺丝,就可以打开后盖

要把电池拆下来,一是安全一点,二是后面还有排线什么的,方便拆装。
电池后面是有胶的,需要一个塑料片插进去撬开

换开关不用全拆,拆到这种程度就可以操作了,
利用堆锡法把它拆下来。

再装上新的开关。
建议有字的地方贴个耐高温胶带挡一下,那些字我一开始以为是印上去的,就没管它
堆锡的时候锡不小心粘了一些上去,发现弄不掉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绝缘漆是露铜的,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搞了点锡上去没那么好看

全部再装回去

然后再修左边的

断开电池线和触点排线

拆除电池部分

取下坏掉的摇杆,顺便把滑轨的排线拆掉

新旧对比,新买的是续航版的摇杆,据说改进了结构会稍微耐用些

装上新摇杆

把排线什么都装回去就算修好了

装上机子测试一下,再重新校正

R键也正常了,维修完成

网友A:
娃有这样的爹,就可以随便嚯嚯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娃有这样的爹,就可以随便嚯嚯东西了

据我观察,玩switch的一般是成年人,小孩子一般玩手机,王者荣耀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娃有这样的爹,就可以随便嚯嚯东西了

也不能随便嚯嚯啊,有些东西的配件不便宜,修起来还是挺肉疼的

网友B:
ns的手柄遥感确实挺折磨人的。

网友:
一个游戏手柄也需要总务省指定?

网友C:
没什么玩的了,准备找个时间破解。

网友:
羡慕
这个是早期的版本了,16年上市,现在还是在大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ns的手柄遥感确实挺折磨人的。

ps4的手柄摇杆也强不到哪去。

网友:
看来看去,还是键盘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玩的了,准备找个时间破解。

我这个机子好像也能破解,而且还能软破,不过懒得搞了,还是去收实体卡玩。我怕破解后一下弄很多游戏,这个玩一下那个玩一下,到最后没一个通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娃有这样的爹,就可以随便嚯嚯东西了

當爹的不就是兒女的修理工嘛。。。
家裏小兒18個月,已經修理了無數的電動玩具了。我兒子就負責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子好像也能破解,而且还能软破,不过懒得搞了,还是去收实体卡玩。我怕破解后一下弄很多游戏,这 ...

去海鲜市场收二手卡,都是传家宝,还不敢讲价,一讲价轻则拉黑,重则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