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VGA 600W2白牌电源 拆

楼主(2022-02-13):
免费得到的EVGA 600W2白牌电源,拆开瞧瞧做工如何。

对这东西不太了解,总感觉肉好少

网友:
这温度感应式准备自动断电的。

网友:
用料捉襟见肘,黄色最低级的铁粉环,黄绿色的低级铁粉环,220V ONLY的PFC电感

网友:
evga也是个贴牌大户,这款用料一般。

网友:
散热片用的单薄了点!

网友:
耶,现在的电源线都全是黑色啦.

网友A:
主动pfc,高压部分双管正激,次级同步整流+单路磁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动pfc,高压部分双管正激,次级同步整流+单路磁放大。

不要骗我,次级明明是二极管整流加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骗我,次级明明是二极管整流加磁放大

我就是拆来学习的,看大佬们普及电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