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铝基板CREE灯珠板是否可以切成16mm灯珠

楼主(2022-02-13):
目前手上只有20mmCREE铝基灯珠板,但手电是16mm灯珠板,想切小成16mm的不知是否可行,有试过的坛友么?

网友A:
以前干过,买来发现买大了,然后也没有测试灯珠亮不亮(理论应该是亮),用锉刀打磨完之后装好点不亮了,然后拆下驱动用万用表也测试不亮,不明所以。

网友:
可以,打磨完把阻焊层刮开焊正负极

网友:
不好弄,线路跟底板容易短路。

网友:
建议卸下灯珠换底板

网友(2022-06-09):
关键是16mm的散热底板也不贵啊,多备几个吧

网友:
板子没线路是可以这么操作的,先试好再操作

网友(2022-11-19):
可以用,我用20mm切割成15mm的了,用放大镜看好灯珠铝基板上的线路,用斜口钳剪后再用锉刀修一下,刮出焊盘。用万用表测试+极和铝基板是否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干过,买来发现买大了,然后也没有测试灯珠亮不亮(理论应该是亮),用锉刀打磨完之后装好点不亮了,然 ...

锉边之后,要用刀片刮一下周围,敷铜层和铝基板之间有绝缘层,锉之后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锉边之后,要用刀片刮一下周围,敷铜层和铝基板之间有绝缘层,锉之后容易短路 ...

嗯,用表测试过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