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SG2008D八口网管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2-02-13):
TP-LINK SG2008D八口网管交换机,刚收到,就迫不及待的拆了,
拆完整体给我的感觉:

1、主板挺小的,给人感觉挺缩水,总相当于半高主板,咋不设计更小巧呢?
2、元件少的可怜,稳定性堪忧。低端货可能就这样了吧?我用了两个月,系统死机了,但是交换机功能还一直正常工作。
3、整机铁壳,外观和网口的比例,给我的感觉还挺紧凑,一紧凑起来吧,颜值还不错。不亏,110入手的。

---------------------分割线:下面上拆机图(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标签提示说,拆了不保修,
不管了, 110买的东西,坏了就坏了吧,

再说,TPLINK的低端货,虽然性能,功能挺普通,设计也很简单,但就是因为简单,还挺耐用的。

网友A:
当初在这款和华三之间纠结,最后选择了华三。
只因华三外观更漂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light=mini%2BS8G-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初在这款和华三之间纠结,最后选择了华三。
只因华三外观更漂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华为、锐捷同价位产品比TP之流强多了。TP名声早就被自己弄臭了。

网友:
有线的交换机对配置不敏感,尤其是家用

网友:
我还是喜欢网件的
不过我家太小 用不到交换机
直接上好几万的K2P+K3
网速飞的快快的

网友:
同款,丢电视后面搞IPTV单线复用

网友:
正常,本来个人交换机就么没那么多需求集成度又高,原来很多片现在整合到一个ic搞定,自然供电、散热没那么多需求。
甚至现在路由器已经把交换机都整合到主控里,没独立的交换机芯片了。

网友:
便宜够用不容易坏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服役中。

网友:
谈不上简陋,可以说它用的器件规格不高,但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这种低端家用产品芯片选好电源弄好,基本上很难坏
至于外壳开那么大,不是因为铁不值钱,但确实重新开个做费事又费钱,直接几个壳子走天下

网友C:
这是二层还交换吧,网管是指web网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二层还交换吧,网管是指web网管吗?

网管功能现在好多都在向简化配置方向发展,三层交换都能web配置的也不在少数,当然一般也不会丢了控制台
不过TP家的2系列都是简单网管,均通过web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二层还交换吧,网管是指web网管吗?

肯定是Web上点点设置啦,那会用到console线+SecureCR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锐捷同价位产品比TP之流强多了。TP名声早就被自己弄臭了。

看起来是你的H3C电路板大点。 H3C芯片是啥芯片? 跟TP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在这款和华三之间纠结,最后选择了华三。
只因华三外观更漂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听说我这个是螃蟹芯片。我压根就没得机会纠结, TP便宜太多了,需求三台,  每台110入手, 你H3C的我去搜索了一下200+? 哎。没得选……

网友D:
我也刚买,同款!想拆,还没下手。你比我快!我就不用拆了

网友E:
4个光猫,楼主拉了几条光纤啊? 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买,同款!想拆,还没下手。你比我快!我就不用拆了

比我晚太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光猫,楼主拉了几条光纤啊? 我没看懂

三个光猫……三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