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Type-C拓展坞3D打印个透明壳壳

楼主(2022-02-13):
很早以前买的两个裸版,好像挺便宜,一个仨u口的卖给朋友了。
以前热缩管套上就用了,现在么有了打印机还不打一个~

连接手机(三星华为高端机都支持):

连接电脑(需要有全功能3.1C及以上口):

失败的试验品:

网友A:
谢谢你帮我打消了买透明耗材的想法

网友B:
自带磨砂雾化效果  有雕刻机的 整块亚克力雕一套估计好看很多

网友:
还一直裸奔中,楼主可以帮我打两个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帮我打消了买透明耗材的想法

应该还有买打印机的想法

网友D:
感谢楼主打消了我买3D打印机的想法

网友:
透明件还是要用光固化好些

网友E:
贴一层美纹纸之类的装饰一下

网友F:
3D打印的东西是最节省材料的,可以做到一点都不浪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有买打印机的想法

打印机已经有了,打消不了了
不透明材料打点小东西还是过得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3D打印的东西是最节省材料的,可以做到一点都不浪费。

自己打废的算不算浪费?
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回收废料

网友:
我没有买透明料,但是就算透明的不好看,也不至于跟狗啃的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磨砂雾化效果  有雕刻机的 整块亚克力雕一套估计好看很多

亚克力可以雕上下盖那中间框怎么办不想镂空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废的算不算浪费?
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回收废料

理论上可以重新热熔然后拉丝的,但料很便宜啊,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一层美纹纸之类的装饰一下

要的就是这种半透明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打消了我买3D打印机的想法

买了你就会爱不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重新热熔然后拉丝的,但料很便宜啊,没必要

拉丝还得挤出机,自己搞不太显示,另外废料里有些还有胶水,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吧,料也确实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你就会爱不释手

我都闲置好久了,主要打印太慢,已经是十字轴的了,小零件还行,大一点的动不动就大半天就有点懒了,另外自己画图虽然不难但是要量准尺寸还是挺费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已经有了,打消不了了
不透明材料打点小东西还是过得去的

透明材料要加熨烫功能,效果能好一点点,不过肯定不如光固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透明材料要加熨烫功能,效果能好一点点,不过肯定不如光固化了。

再怎么搞也不行,毕竟打印方式决定肯定有一丝丝的痕迹,这个和光固化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