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下 如何用C51单片机控制有刷电机正反转.

楼主(2022-02-13):
春节放假的时候给孩子拼了个吊塔模型。但是这东西有个问题,到顶端他不会停会,会把线搞坏,,我想用C51单片机控制他到顶端后自己反转,钩子位置检测装备用霍尔开关,但是这个正反转要怎么控制呢?本人单片机只懂点皮毛,还请各位集思广益。

网友A:
一般不用单片机也可以实现,利用电机的正负极性切换配合你的霍尔元件可以达到反转效果。有控制板里面的图片吗?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话 比较麻烦,  可以试试搞个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单片机也可以实现,利用电机的正负极性切换配合你的霍尔元件可以达到反转效果。有控制板里面的图片 ...

没有控制板的,一个轻触开关和电源极性转换开关 都是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话 比较麻烦,  可以试试搞个切换开关

不行就做个继电器这样子 到顶就停止。

网友:
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一般使用H桥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控制板的,一个轻触开关和电源极性转换开关 都是飞线。

看出来了,本来这个是手动控制升降的玩具,你想改装成自动升降功能吧!

网友:
用个轻触开关来限位,代替图中的SW1

网友:
用两个轻触开关+两个小型继电器+两/三个按钮搭个自动往返电路即可,电工基础题之一。嫌麻烦的话买个直流电机正反转模块,接两个限位触点控制。

网友:
玩航模的有一个“萝莉控” 注意 此萝莉控是作者给自己diy的遥控器起的名字。他还推出了一系列diy电调  其中有双向有刷电调。可以参考一下。 可配合(任意)遥控器和接收机使用。

网友:
L9110S专门控制这种小电机用的

网友:
上星期搞出来的,两个PMOS+两个NMOS+两个8050,看看合适不。

网友:
费那劲干啥,用两个自复位按钮,按下正/反转,松开就停
教孩子自己注意,到顶了松手就完了
非要自动的话,顶端加霍尔或者微动开关,到顶自停

网友:
楼主可以先玩下小车,基本都是H桥或者L293的片子,可以控制直流有刷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
L298N  之类的模块,很方便正反转的了,4个IO

网友:
电路串联个干簧管不就可以了,钩子上沾个磁铁,到顶就接近干簧管断电。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H桥芯片最简单 2个IO口就够了,9110或者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