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L-AE请大神能帮加个F的信息

楼主(2022-02-14):
SM3267L-AE。F芯片是29F16B08CCMF2。掰掉几个脚能识别了,开卡发现没有这个F的参数。自己看的一头雾水,请大神帮忙给加个

网友:
这颗粒应该不存在不支持的问题吧

网友A:
看看ID,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B:
原本就有,通过ID查,只要ID正确就行,不用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D,是不是没焊好

有id,手动选里面也没有这个f的信息

网友:
SM3267L节点添加相应的i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就有,通过ID查,只要ID正确就行,不用管型号

好的谢谢。晚上回去手动制定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就有,通过ID查,只要ID正确就行,不用管型号

你好大佬问下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方便上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慧荣u盘主控集合TRANSCEND-SM32X-PV1.3.08-BY-USBDEV-U1207
楼主默认设置先试试

打不开呀,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id,手动选里面也没有这个f的信息

ID对就手动选F,选和ID匹配那个就行,不用必须选跟F上那个一样的

网友A:
楼主连个图都舍不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个图都舍不得上吗!!

晚上上图。原来要拿着的,忘家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问下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方便上传下吗?

慧荣u盘主控集合TRANSCEND-SM32X-PV1.3.08-BY-USBDEV-U1207
就是这个版本的,到老毛子网站上下载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最后发现是r7跳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