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8m ab加三星K9HFGY8S5C开完卡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2-02-14):
3268BGA316的板子,颗粒K9HFGY8S5C.开卡可以通过,但是无法格式化,大佬们请指点

网友A:
ISP不对,不要指定,让系统自动匹配就行

网友B:
这么喜欢手动指定 那就选SM3268ABISP-SA19nmMLC.BIN

网友:
发现2345受害者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喜欢手动指定 那就选SM3268ABISP-SA19nmMLC.BIN

不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不对,不要指定,让系统自动匹配就行

还是会红啊.是不是制制程或电压跳线问题呢..目前短接SB10   和r43  3.3V

网友:
S5C的VCCQ是1.8V

楼主:
电压跳线跳R44?

网友C:
是的,还要短接SB10
短接后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还要短接SB10
短接后再开

试了,同样是可以开成,然后无法格式化

网友D:
K9OKGY8S7D 7M 找此名称软件

网友E:
SB8和SB10全去掉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K9OKGY8S7D 7M 找此名称软件

Beta_ SM3268AB_ Prescan_ U0122,U版的3268软件能分享一个吗

网友:
这种PASS过了不能格式化的情况遇到不少,917、3268都有,有时多开两次能格,有的怎么弄都不行。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原由。

楼主:
引用 网友E:
SB8和SB10全去掉试试呢?

去掉也不行

网友F:
这个以量产无数。。也没发现不能格式化。

网友G:
贴3281轻松秒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贴3281轻松秒杀

这个三星的可以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以量产无数。。也没发现不能格式化。

贴903了,速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