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摩托车用电控龙头锁拆解,越来越先进了

楼主(2022-02-14):
现在摩托车部分车型已经带无钥匙启动、immo防盗、BCM车身控制、CAN网络管理等
越来越先进,脱离代步工具,朝向娱乐化发展
这是去年拆的一个摩托车用电控龙头锁,主要是防盗用,集成immo系统、一键解锁等

照例先上外观
主体是铝合金

正面是软胶按钮

底部是电气接口
两个孔是安装时插螺栓的

侧面这个是锁栓

用偶小肥手比下大小
而且挺沉,估计有1斤多

开拆了
先拆掉底部的“围挡”

铝合金的,作用应该是压住插头塑料部分、防护和配合安装

插头和塑料挡片分离

插头上有密封胶垫,防水用的

挡片下是锁芯部分

撬掉白色塑料盖,锁芯露出来了

这是锁芯滑块

背面

这里是个小强磁,用来检测锁状态

剩下部分

这是锁栓,在滑块带动下伸缩

滑块是用这个D型轴带偏心轮驱动的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继续拆

拆掉前面的按键部分的塑料套

分离软胶键帽

背面,还带个亚克力的硬键帽

按键还有个导光罩

亚克力的,结构略复杂

导光罩下面是按键、LED,外圈是immo系统发射接收用的线圈
检测原理和RFID一样

锁芯组件可以和铝壳分离了

锁芯

这侧是锁芯驱动用的电机,一看就是有刷的

另一侧是软胶封装的电路板

电机引线是插装在板子上的,拆掉螺丝后可以直接分离

电机插头真是太任性了

有刷电机,和光驱上的类似

电路板的塑料壳子也挺复杂

最后的铝壳

全家福

整个锁的零件比较多,也看不出是哪家生产的
目前了解到摩托车会更加智能化,带蓝牙控制,甚至会远程推送系统,OTA升级,当然发动机还是那个样子,进步的是电子部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这外壳用料挺实在呀~

网友B:
确实有科技含量!

网友:
功能比较复杂

网友:
好像是NFC解锁的,求包邮赠送

网友:
看着很不错啊,一直想买辆摩托车来着,无奈手头紧。

网友:
做工不错的锁,为啥没有GPS定位模块?

网友:
国内厂家宣传的电控,,,,,

楼主:
直播结束,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这全部都胶封了,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现在这玩意都这么复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用料挺实在呀~

嗯,可以防止一般情况下的暴力破坏

网友:
好像有些新国标电动车也是。以前电视见过车把分离锁,锁好后前轮车把分开,转动车把不控制前轮,解锁后前轮车把联轴在一起。

网友:
结构并不复杂,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科技含量!

比指纹锁科技水平差,但比机械锁高多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非常好了,估计也不便宜吧

网友:
大佬的帖子都很有技术含量啊!

这个产品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