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快速连续点击屏幕等于截图

楼主(2022-02-14):
不知题目描述的是否清楚,一台手机,在给农场施肥时,因为几台手机,其中会连续快速切换点击,经常出现点了不反应(可能位置、力度不恰当,这个多台手机都有此现象),一般都是快速点两下,可其中一台mata20X,经常点击等同于截图,反而导致更慢。

我倒没觉得是手机坏了,可能是设置不会导致。

再就是快速滑动时变成手写性质,就是手划过保留滑动痕迹。

这两项都不知道怎么设?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个现象?

网友:
指关节手势,指关节双击截屏,一直用这个截屏

网友:
这是华为的功能。
设置-辅助功能-快捷启动及手势-截屏-指关节截屏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小米是三指下滑截屏,你这个估计也是系统设置的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关闭解决了,同时也把手写关闭了,第二项也正常了

网友:
楼主这么豪横,买手机只是为了玩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