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你们怎么给共享充电宝充电?垃圾站捡了个鼓捣好了发现充电是个问题

楼主(2022-02-14):
就不上图了,街电那种外观的聚合物电池,充电触点与主板链接有三根线,+ - 跟 DATE, 从触点那块可以充但是没有合适的底座啊。你们怎么充?难道要从那三个线接个TYPE-C母座?

网友:
简单改造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是店小二得那种绿色的共享充电宝,充电口在中间那根线的根部位置,非常隐蔽的位置,要把三根线都往后掰,才可以看到充电口;你的这个充电宝是不是也这样,我也不清楚找找看,应该可以外接充电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店小二得那种绿色的共享充电宝,充电口在中间那根线的根部位置,非常隐蔽的位置,要把三根线都往后掰 ...

回头我上个图,板子上有三个Micro USB母座,三根充电线根部是Micro USB公头插进主板的母座中,为充电宝充电没有专用的充电底座确实要改装下,外壳塑料比较厚且有韧性,挺麻烦

网友B:
没有合适的底座可以找本论坛的大佬打印一个充电底座,论坛里有好几个坛友有3D打印的。发三张图片过去就给你出三维打印图,然后就能出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适的底座可以找本论坛的大佬打印一个充电底座,论坛里有好几个坛友有3D打印的。发三张图片过去就给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适的底座可以找本论坛的大佬打印一个充电底座,论坛里有好几个坛友有3D打印的。发三张图片过去就给你 ...

原来还有这种好事,万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