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选购问题,威克士WU132和大有5298,大神们给个建议

楼主(2022-02-14):
2个工具差不多价格,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希望各位路过的大神们品论下,非常感谢。
其实这两个不是同类产品,选WU132是小巧,可以放随身的工具包内,然后加上一套批头包。可以对付十字等,就是不知道比如开个12cm的灯孔,偶尔打个1.5mm厚度铁皮孔(20cm)吃得消不。是不是可以上个夹头来用普通的麻花钻之类的。大有5298是20V平台,后期方便我买个5401电锤或角磨机来玩,但是5298标配是2.0的电池,然后用在电锤上等不晓得能玩几分钟。这个还可以用20V的灯。花样比较多。

网友:
你确定是问WU132而不是WU130?WU132冲击起子,打孔不好用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选大有,已经有了大有的5401、2903和4712,都是20V平台的,手钻是别的品牌的,多数情况是拧螺丝用,用来打孔的时候不多,如果空间允许,钻孔没有大有5401加个转接头好用。如果经常拧螺丝,不需要在混凝土上打孔,选个手钻就可以,要是在混凝土上打孔,还是5401好用,建议选好选好品牌系列以后慢慢扩展,一个型号的电池和充电器就全搞定了,选哪个系列,主要还是看你需要什么工具干活什么活,然后看看这个系列的工具是不是合适你用,以后扩展起来通用性方不方便

网友:
国产还是首选泉峰

楼主:
感谢,晓得怎么选择了

网友:
wu130的话,卡大孔也不好用。我用开孔器在实木上开5cm的孔还经常堵住,力不够。

网友:
132是拧螺丝用的  5298是锂电钻 用处很多

网友:
选大有5298吧,以后电池通用好扩展。

网友:
你要开20CM 12CM的孔得买大有5282这种重型钻

网友:
大有2.0的电池装5410上,家用还好,拿去赚钱的话,最少得4.0起步

网友:
我有5282,5733和wu132,132手感好,转速好控制,批头小晃动,5733加转接那叫摇摆。所以建议是5282,偶尔打墙就5283。世达气动批头小套装的转接头比威克士的批头套装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
两个都有,还有wu130,选择困难症表示都拥有就不用选择了

网友:
看你用途,拧螺丝多就132,打孔多就选5298,毕竟要适配5401和5733起码4.0AH的电池,5298配的2AH电池前面那两耗电大户不经用

网友:
5298配2.0还行,配4.0太重了,拿在手里远没有132轻巧,5298定位是轻载钻,用过的普遍说是开关线性一般,楼主要是想以后选择大有这个平台,可以选择5282或者5283,选个机头,以后多配两块电池,不然的话132是首选,就是价格现在炒的不太像话了

网友:
按平台玩大有20v,毕竟产品多,12v的产品线短,没几个东西

网友:
5298是垃圾。。感觉它的设计用料真是配不上它的价位,而且我还听有几个人反映5298主轴有明显晃动。

网友:
如果常用,这种20V的设备可不轻。  看组装家具的,好像拿12V锂电工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