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洲机顶盒加装JQC3FFSZ继电器电控省电开关

楼主(2022-02-14):
家里有老人喜欢看凤凰台和中央五台,网络电视无法满足,所以一直还是插着每月26元的机顶盒看电视。

以前家里的老电视红外待机功耗1W以上,机顶盒开关机都是15W,
电视红外开机180W左右, 所以关机用一个86盒子直接断电了事。

最近家里买了新电视LED的待机省电才0.6W,开机65W。
就像买新车那种新鲜劲一样,买新电视总是要搞这搞那的。
所以手痒就给机顶盒加装了一个继电器控制开关,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型号是JQC-3FF-S-Z-5V是利用红包买的,成本几乎为零

在机身后部钻孔,过程忘记照相了,
记得要用磁铁吸住铁屑哦!
总之要清理干净。

利用一个螺丝位置来固定USB供电线,
USB线是红包撸的苹果充电线,
手机那头被小孩坐断了,所以成本也是零:)

准备利用另外一个螺丝位置固定继电器。

思考好走线如何走安全一点,顺路一点。

电路板也是红包撸的双面板,
纤维板比纸皮板硬度好一些:)

零线和火线各走各的路。

注意高压和低压距离要拉开一些,走线方向很重要。

这样就非常顺了!

第二天想起来自己漏了一个关键二级管,低级失误啊。
只能打开机顶盒再弄一遍。不怨别人,反正电动螺丝批拆机快。
要是运气不好把电视机的USB口烧了就没那么简单了
赶紧加上!

依然是要注意走线!
电线过孔再焊接,就不会被拨断造成短路或者触碰高压!
绿白线是USB数据包一下吧,以免碰到220V的保险丝。

完工!开机时大概增加0.3W的功耗。
但是关机可以省机顶盒的15W呢!
这样开机时大概是电视65W +机顶盒15W;
关机时就只有电视机的 0.6W待机了。
也不用老是去关掉86开关了。利大于弊,哈哈。

相当于插了个U盘而已啦。

那个黑色的贴纸容易掉,搞个双面胶贴上。
同洲的用料算是中规中矩吧,反正电容没爆。

有兴趣这样改装的朋友请注意,
事先要测试您的电视关机后USB口是否断电哦,
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走线要安全为上,请开动脑筋3D想象能力哦!
全文完!谢谢光临!

网友A:
你这是用电视机控制机顶盒,我做的正好相反,我用网络机顶盒控制电视机。

网友:
这方法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电视机控制机顶盒,我做的正好相反,我用网络机顶盒控制电视机。 ...
这个同洲机顶盒无论开或关都是15W呢。
而且很多电视的设计都是通电后不亮屏,
要再按红外开关才是开机。
你的是什么情况可以发图发帖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同洲机顶盒无论开或关都是15W呢。
而且很多电视的设计都是通电后不亮屏,
要再按红外开关才是开机。

液晶电视机通电后不亮屏,还要再开遥控器开关?什么牌子电视机?设置有问题吧?你用遥控器关机,下次肯定遥控器开机,你用电源开关就不一样啦。

网友:
我觉得这种东西没啥意思,你改一下一年也就省两顿快餐钱,自己少吃两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同洲机顶盒无论开或关都是15W呢。
而且很多电视的设计都是通电后不亮屏,
要再按红外开关才是开机。

老机顶盒待机时都是15W左右,现在的不一样了,机内不带电源,改成由适配器供电了,待机时功耗0.5W左右(不含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机通电后不亮屏,还要再开遥控器开关?什么牌子电视机?设置有问题吧?你用遥控器关机,下次肯定 ...

而在的彩电实际上有两套电源,开机时CPU发现指令,主电源投入工作。待机时主电源不工作,由辅电源给CPU供应+5VSB,所以待机时功率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在的彩电实际上有两套电源,开机时CPU发现指令,主电源投入工作。待机时主电源不工作,由辅电源给CPU供 ...

那你直接开关电视机电源不就行啦?或者加个遥控插座,不是也省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同洲机顶盒无论开或关都是15W呢。
而且很多电视的设计都是通电后不亮屏,
要再按红外开关才是开机。

我是用网络机顶盒USB端口,控制电视机220V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网络机顶盒USB端口,控制电视机220V插座……

我是考虑到,
机顶盒好拆一些,利用里面的空间也方便。
另外,这种小继电器耐流有限,
用来控制机顶盒开关冲击电流小,不容易黏连:)

网友:
标清机顶盒?

网友:
我电视机USB,接个继电器给插座,控制功放、低音炮、调音台等,这样就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因为电视机HDMI是可以反向控制功放的(比如待机、切换输入和音量)

网友:
继电器控制板高低电平切换带光隔离的不到5块钱,整个农场大红包就够了,比这个手工的要靠谱。思路挺不错,和我干的低音炮通过蓝牙连通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给炮通电有一比,平常就手机充电头常通给蓝牙和继电器板通电。机顶盒其实可以把控制器放到86盒子里,不动电视和机顶盒的电路为好。

网友:
听小巧的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开关电视机电源不就行啦?或者加个遥控插座,不是也省电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的方法我很赞同。事实上,我家的也都是硬开关,0.5W也不让白白消耗,关键是没有不坏的东西,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备。但我们在这里是学人所长。

网友:
好办法,不过5v继电器比较少,经常见到12v的。

网友:
还是网络机顶盒供电方便,直接用电视机的USB就可以
加继电器也不错,用NMOS管更省电

网友C:
普通继电器接5V与220不太安全吧!继电器线圈与高压簧片的距离太小,潮湿的情况下可能会爬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继电器接5V与220不太安全吧!继电器线圈与高压簧片的距离太小,潮湿的情况下可能会爬电 ...

您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比方说加个什么保护电路什么的。

PS以前很多电器都改装过还真没试过短路呢,
老实说并没有每个继电器都拆出来看过结构,
只是相信它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