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额定电流高的漏保,额定短路分段能力反而低了?

楼主(2022-02-14):
京东授权店买了个正泰 NBE7LE-C63,到手发现额定短路分段能力最高只有4500A,以往家里用的都标6000A的。
正泰官网也没查找这个型号,相近的型号只有个NB7LE,参数表里面写着C6~C40,额定短路分断能力6000A;而 C50、C63 对应 4500A。
额定电流高的漏保,额定短路分段能力反而低了,为啥会有这种设计?会影响正常使用吗?

--------------------------------------------------------

NB7LE
http://www.chint.net/zh/index.php/product/detail/id/118.html?attr=1

楼主:
NBE7LE 是电商专供的型号,刚看了看外盒上贴的标签。

网友A:
正泰NB1-63H系列都是10KA高分断,新出的NB1Z交流情况下也是10KA分断
纯粹看你选哪个系列,有些电商渠道专供的是缩水产品

网友B:
这么大电流才断?

网友:
不是那么大电流断,是可以分断那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电流才断?

阈值范围以内正常分断,超出阈值就烧了,要买新的。

网友C:
这意思是说电流大于这个,触点就分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意思是说电流大于这个,触点就分不开了?

是大于这个电流会直接报废,这么大的电流触点直接烧没了国标规定极限分段要能保证正常短开几次而不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泰NB1-63H系列都是10KA高分断,新出的NB1Z交流情况下也是10KA分断
纯粹看你选哪个系列,有些电商渠道专 ...

NB1Z是空气开关。
NXBLE和NBE7都是漏保,听了客服的狗屁,NBE7比NXBLE贵是因为
NXB和NBE7 亲一个经济型 一个是精密型,NBE7 内部更复杂点 性能更好
,所以买了NBE7结果还是个缩水货。

没去过实体店,不知道不带E的这个NB7LE是不是线下直供的,但从主楼贴的官网给的表里,也是高电流、低分断。

网友:
个人用应该区别不出来,也不太可能用到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意思是说电流大于这个,触点就分不开了?

理解正确。
就是极限的分断电流是多大,大了是分不开的。
放心好了,电流真的去到那么大接触的地方早就象烧电焊一样熔化,哗哗往下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