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弯了真的弯了,博阅P10电纸书拆机维修

楼主(2022-02-14):
很早就发现屏幕有些鼓起来不平,网上说电池问题。鉴于鼓起不是特厉害也就没在意,以为是自己放背包压弯曲的。今天有空下定决心自己拆开打算自己换电池,发现不是电池问题,电池非常平整。不排除别人不是电池问题。深入分析,发现屏幕防滚架是类似于电木塑料材质,前面贴合屏幕,后面都是很深房屋类似的格子,立马心中凉了半截这没得玩了,尝试校正没效果,为了避免折断放弃了,想想硬质塑料还能咋玩。可能是为了轻量化就用了塑料或者为了节约!这下子强迫症发作,要是能换电池搞定就好了。同时也垫双面胶解决了电源按键松动问题。

机器很好拆的,松开螺丝,然后从上面开始指甲划开。

至于为啥还在质保私自拆机不找售后,x宝官方店铺没了,企业都那个啥了,我能说啥。自己是维修师,非专业人士以及评估风险。

拆机风险,拍照发帖不容易,大家给点鼓励。

网友A:
这玩意护眼效果真的比平板好吗? 比平板方便吗?
唯一优点估计就是待机时间长使用时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护眼效果真的比平板好吗? 比平板方便吗?
唯一优点估计就是待机时间长使用时间了吧。
...

护眼是不用怀疑的,毕竟不自发光,全靠反射。方便嘛还算方便,就是怕压怕摔,放包里就怕被压到,皮套要厚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护眼效果真的比平板好吗? 比平板方便吗?
唯一优点估计就是待机时间长使用时间了吧。
...

显示确实护眼,背光本身就不知道了。重度阅读确实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护眼效果真的比平板好吗? 比平板方便吗?
唯一优点估计就是待机时间长使用时间了吧。
...

墨水屏的效果,接近纸质出版物,如果喜欢看书,墨水屏绝对值得拥有

网友B:
防滚架变形?

网友C:
六年前的汉王电子书刷新率不行,
不知道现在技术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滚架变形?

我分析是这样的,非金属材质所以也没法校正了。拆开后自己已经很用力掰了,再用力就断了,所以就这样用了。

网友:
先粗砂后细砂,砂纸打平,物理方法解决,哈哈

网友:
开水烫一下 再掰 保险杠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是这样的,非金属材质所以也没法校正了。拆开后自己已经很用力掰了,再用力就断了,所以就这样用了 ...

可以100度左右加热整平的,

网友D:
一屁股坐弯的吧

网友:
瑞芯微的芯片,不知道现在水平咋样了

网友:
电烫斗蒸汽烫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屁股坐弯的吧

这个真没坐过,相对平板来说比较轻,整机塑料,十寸电纸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年前的汉王电子书刷新率不行,
不知道现在技术怎么样了

看文本绝对体验很好,每页面全刷反应很快。系统操作迟缓,a2模式用网易app播放视频内容与图片比较卡顿,但是显示内容过度自然不会出现不看不清内容问题也没有异常色斑。应该是处理器太慢造成的,如果处理器够快电纸书是可以类似于黑白胶片电影一样效果的。瑞星rk3326处理器2+64

网友(2024-07-04):
这个拆完装回去要用胶吗?我的后盖鼓了,打算拆了看看,担心装不回去。

网友(2024-09-19):
护眼是不用怀疑的,毕竟不自发光,全靠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