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耳机输出 线路输出转麦克风MIC输入录音的音频衰减电路π型

楼主(2022-02-14):
输入端接100欧姆电阻到地。
再夸个10K可调电阻。
再接个1K电阻到地,再接104电容输出。

双路的,现在电脑都是支持双声道麦克风的。

音频软件上调试下,录音时,电脑喇叭也在放,监听的。

楼主:
很多年前不懂,可怜的录音机只有话筒mic录音。想录个其他的都没有办法。

网友A:
这个有需要吗,现在的螃蟹声卡不是都可以切换插口的功能?看看我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需要吗,现在的螃蟹声卡不是都可以切换插口的功能?看看我写的

不错的科普贴,不如搬过来,有可能会加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需要吗,现在的螃蟹声卡不是都可以切换插口的功能?看看我写的

08年一起。

13年以前。

13年以后,是不同的

楼主:
而且主板设计,有的并没有适应线路输入

网友C:
一个10k电位器就可以了吧,电流不大,不用隔直流吧。用电容怎么也有损失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科普贴,不如搬过来,有可能会加精呢

搬好了,加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8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10k电位器就可以了吧,电流不大,不用隔直流吧。用电容怎么也有损失信号 ...

欢迎探讨。

楼主:
就这个简单电路,还找不到参考

楼主:
大家有好的设计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简单电路,还找不到参考

参考就太好找了,拆个50块钱的有源音箱看看耳机输入口比线路输入口多出来的每声道一串一并共4个电阻就是了啊

网友(2023-03-21):
放音机线路输出转录到录音机mic口的电路,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多年前不懂,可怜的录音机只有话筒mic录音。想录个其他的都没有办法。
...

很多人不知道

楼主:
可以把耳机信号转成麦克风输入